[电脑] 国行联通ipad2,jbl底座音响

楼主(2019-09-16):
出点杂物,详聊可加Q2895175885,详见淘宝  。有兴趣请详聊!

国行ipad2  16G 联通3G版,iOS935系统,成色伊拉克,换过触摸屏,目前用的国产屏幕,自己贴的手工不太好,home键要用力按,带的双面胶也不太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后不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被胶水盖住了,默认坏了。带两根非原装数据线,一个皮套,其他无。成色伊拉克,能接受的来,其他问题不退换。

出之前退ID,到手随便清空恢复默认,绝无隐藏ID。淘宝链接

原装苹果lighting底座,5s用的,换手机改成了6、6s、6p、7、7p都可用,甚至还试过ipad air2,理论上8/8p也能用,但是没有机器试过不保证。
功能正常,带耳机输出,外观超级伊拉克,底座的硅胶被我拆开的时候撕烂了,保证无修。25包邮!

            jbl onstage micro iii  3 原装正品 苹果底座音响,成色烂,老dock接口,没有底座,功能正常主板没动过,能响声音正常,特意拆开看过喇叭没有烂边,送一个自己配的6V700ma电源,其他配件无,电源功率小了点,要带苹果设备最好换个1.5A的。淘宝链接

网友:
显卡已经出了嘛
价格还能再优惠些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已经出了嘛
价格还能再优惠些嘛

出出出曾楚楚

网友B:
还有个苹果4刚好能用jbl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苹果4刚好能用jbl做

要不要拿走?有淘宝链接可以的

楼主:
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

楼主:
见淘宝  。有兴趣请详聊!

楼主:
ipad2  16G 联通3G版,iOS935系统,成色伊拉克,换过触摸屏,目前用的国产屏幕,自己贴的手工不太好,home键要用力按,带的双面胶也不太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后不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被胶水盖住了,默认坏了。带两根非原装数据线,一个皮套,其他无。成

楼主:
再推一次再推一次

楼主:
啦啦啦啦啦啦啦啊啊

楼主:
国行ipad2  16G联通3G版,iOS935系统,成色伊拉克,换过触摸屏,目前用的国产屏幕,自己贴的手工不太好,home键要用力按,带的双面胶也不太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

楼主:
正常了,不正常了,不正常了,不

楼主:
国行ipad2  16G 联通3G版,iOS935系统,成色伊拉克,换过触摸屏,目前用的国产屏幕,自己贴的手工不太好,home键要用力按,带的双面胶也不太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后不正

楼主:
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后

楼主:
iOS935系统,成色伊拉克,换过触摸屏,目前用的国产屏幕,自己贴的手工不太好,home键要用力按,带的双面胶也不太粘,导致触摸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

楼主:
屏有贴合。功能正常,WIFI,蓝牙,数据,摄像头,皮套熄屏等,主板把能拆的都拆了,修没修过一目了然。感光换触屏后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