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质量很好的鸿邮墙壁开关

楼主(2019-09-16):
八月十五回老家了,在家看到了一个面板很厚实的双控开关拆开瞅瞅里面。

250V6A。现在无论铁片还是镀铜片基本上都是10A的了。

真是铜的螺丝钉也是铜的。

埋铜螺母。新工艺都是自攻丝的了。

双弹簧有足够大的压力给触点,避免接触不好。

网友:
还是电木的面板呢

网友A:
老古董了,那时材料好,设计不行,现在设计好了,材料找不到了

网友:
查了一下,原来这个牌子以前还有生产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耐用

一直在用由于长期磨损伤害,按钮有点松动拆开把弹簧拉开(长)一点又装回去了。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了,那时材料好,设计不行,现在设计好了,材料找不到了

9几年的楼房一直在用着,前段时间按钮手感不好了拆开的。其实就是开关按键和面板接触的那里磨损严重了距离大了。把弹簧拽拽补偿了一下接着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