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行车记录仪故障排查

楼主(2019-09-16):
我的行车记录仪不断重启,刚开始怀疑电池问题,可后来把电池拆下,直接外接电源,发现还是不断重启,断定是电源处电路板出了故障,或是电子元件问题,我不懂电路,大家帮我看看是哪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应该顺着电池检测吧?

网友A:
先把电池拆了。然后找到电源控制IC  应该是个8脚芯片,找到型号网上搜资料自己对着脚量电压。哪个脚电压不正常就按图纸排查,电压忽高忽低就是芯片坏了欢歌电源控制芯片就行。不过维修成本可能够你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拆了。然后找到电源控制IC  应该是个8脚芯片,找到型号网上搜资料自己对着脚量电压。哪个脚电压不 ...

我看这个芯片才几毛钱,维修成本没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