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谈谈自己锂电钻的搭配?如何配合才最合理

楼主(2019-09-16):
其实一般家用有个轻型电锤,有个电起子,就OK了。但作为工具控,有一定的抚摸需求,总希望有成套的;这对土豪也不难,把同一名牌的所有系列都买了。但钱包不鼓,DIY活儿不多的一般人还是希望搭配出性价比。
我手头:
2把3.6V电起子(扭矩分别是1NM和3NM);
12V轻型电锤和18V中型电锤(扭矩不明,锤能分别1焦耳和1.7焦耳,转速分别900和1300);
12V单速手电钻(最大扭矩20NM,转速700);
12V双速手电钻(最大扭矩30NM,转速450/1300)。

重复很多。而且我还一度种草3.6V博世GO(号称5NM实际没这么大,但设计感很强,几次特价想入,最后忍住了)和松下那款可折7.2V电起子(6NM,而且转速高达900),这就属于非理性需求了。

如果简化:是否更为合理?
电起子一把
18V双速冲击手电钻一把(最大扭矩50以上,最大转速2000以上,带冲击能对付打砖墙孔,家用不会同时打很多,速度慢些而已)
18V电锤一把(遇到混凝土墙,或者为提高打孔效率)
220V重型电锤一把(开大孔用,偶尔还能当电镐,因为利用率肯定不高,拖电线也无所谓了)。

锂电冲击批,或者冲击扳手,有没有必要?从功能看,没有它们就少一块。前者可以打燕尾钉等。后者拧螺栓,常见就是汽车轮胎。可一般家用,谁没事卸胎呢?而且直接拧恐怕不行,我看维修工都是加长扳手先拧松,才用这个提高效率。装回去也一样,离不开手动扳手。

网友:
抚摸用啊,那就买!都买!买它丫的!

网友A:
18V才1.7焦耳还好,看来21V的肯定超过1.8焦耳了,要查水表了

网友B:
看你干活不,
如果干,就买一个冲击批,
你的工具大部分12v,干不了啥重活,应该向18v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才1.7焦耳还好,看来21V的肯定超过1.8焦耳了,要查水表了

又不发射什么,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干活不,
如果干,就买一个冲击批,
你的工具大部分12v,干不了啥重活,应该向18v发展 ...

家用,一般没什么活儿啊。无非:1.有一定diy愿望,2.现在人工贵。所以才自己买工具。

我搭配确实不合理。早期甚至还有2把220V电钻。第一把不给力,钻承重墙如同隔靴搔痒。也不懂钻头,从麻花钻开始,最后试了三角的陶瓷钻头,打半个钟头,夹柄都花了才形成一个及其松动的孔。听说得用冲击钻?心想不常用,只图便宜,又去买五金市场的山寨牌子,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带冲击。

不过钻头开始网购,入了一套博世的多功能。平时尚可,打水泥横梁又不行了——那时候连电锤都不知道,以为冲击钻就是电锤,只是俗称不同。

开始上锂电也一样。总觉得偶尔用用,不想买太好(gui),哪个牌子搞活动买那个。最后博世大有威克士尼奥动力东成混杂,充电器也搞得很繁杂。出发点越想一机多能,结果越背道而驰:

比如我还有一个云石机。主要为了切割木头备用,觉得它还能切瓷砖和石头,两全其美。不知道云石机转速很高,那动静,满身锯末不说,徒手很难切整齐。后来听说角磨机才是家庭必备,能割能抛光,又入。结果说它切木头不安全。。。又折腾曲线锯。没用几次,又觉得电圆锯好。能配合吸尘罩,干净利索。。。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把身边朋友发展下,让他们多买点不一样的,要用的时候互通有无

网友B:
如果没电锤,就买一个插电的电锤,
锯木头是圆锯最好,需要5寸以上的,可以买个锂电的圆锯,
角磨机不能锯木头,转速太高,锯片会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电锤,就买一个插电的电锤,
锯木头是圆锯最好,需要5寸以上的,可以买个锂电的圆锯,
角磨机不能锯 ...

谢谢指教。圆锯为何5寸以上较好?还有,圆锯最常见就是按尺寸去切割木板,移动性不强。所以我设想偶尔有这个活儿,会拿到院子或者阳台去做。有220V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把身边朋友发展下,让他们多买点不一样的,要用的时候互通有无 ...

这个不现实啊。有一定抚摸倾向。不舍得。
本版有个做专业做监控的热帖,他是栉风沐雨干这个活儿的,都发誓不借工具给别人。看他照片里的5401,包包,剥线钳,甚至梯子,都非常干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圆锯为何5寸以上较好?还有,圆锯最常见就是按尺寸去切割木板,移动性不强。所以我设想偶尔有 ...

尺寸大可以锯的深,锯厚的板子,一般圆锯是7寸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现实啊。有一定抚摸倾向。不舍得。
本版有个做专业做监控的热帖,他是栉风沐雨干这个活儿的,都发誓 ...

大家一起抚摸,互摸

网友:
普通工具都便宜,你别追求进口品牌,
进口品牌性价比太差,

网友:
缺什么买什么。搭配怎么的太个人主义。不如大家说说怎么装这一堆机货好看。堆叠箱好看有点贵。

网友:
从事家具安装多年,目前主力工具是得伟DCF887,dcd791放车上备用。

之前用过博世gsr10.8v ec充电钻和gdr10.8v冲击批,充电钻按下开关时转时不转,冲击批按下开关灯亮电机不转,估计电机挂了。

个人觉得冲击批比充电钻重要,毕竟成品家具打孔需求少,配六角柄钻头,冲击批打孔也没问题。
家用的话,12V的充电钻和冲击批就可以了,冲击批拧螺丝给力。

网友D:
这一套估计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一套估计能满足你的需求

厉害。不过给我的话,确实能满足抚摸需要。没那么多活要干啊。

网友E:
我家里一把博世12v无刷,一把220v电锤,一把220v电镐。大部分活都差不多了。下来还想买个角磨机220v角磨机有些地方不方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家里一把博世12v无刷,一把220v电锤,一把220v电镐。大部分活都差不多了。下来还想买个角磨机220v角磨机 ...

买个锂电角磨机,家里220v的不方便,有事后就用一下还得老找插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锂电角磨机,家里220v的不方便,有事后就用一下还得老找插板。

嗯确实。电镐这些,家用偶尔,而且施工处一般离插座不会远。角磨机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