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坛友们被硅酮导热胶粘住的散热片如何拆下。

楼主(2019-09-17):
粘的很结实操作空间也小,以前有使用暴力硬撬把芯片撬下来的经历,这次实在不敢了,请教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热风枪吹加刀片

网友:
一起取下拿刀再切

网友:
风枪吹吹扭啊扭,

网友A:
从板子反面,吹下来,从散热片上取下元件后,再焊回去。这样虽然麻烦些,但安全,啥都不会坏。。。

网友:
哈哈,我以为:坛友们被硅酮导热胶粘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板子反面,吹下来,从散热片上取下元件后,再焊回去。这样虽然麻烦些,但安全,啥都不会坏。。。 ...

芯片bga安装,肯定不行

网友:
加热钳子左右扭

网友:
见过有用很细的钢丝 利用线切割原理 分开被耐候硅酮胶粘住的 制冷片和制冷片散热器的 视频
用在颗粒上我不知道能不能行 因为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bga安装,肯定不行

BGA 也没什么难的。关键是要知道怎么拆,怎么焊。先找废板练练手。买块植锡板是必须的了。

网友:
加热到80c左右可拔下来。

网友:
买根0.1的拉屏钢丝拉呗。

网友:
加热后胶会变软

网友:
我路由器闲着没事干换散热片,把芯片拆废了!再也不敢搞了,

网友:
用要上刀架的刮胡子刀片切下来,如果不方便伸进去,可以将刀片沿对角线掰断,形成一个尖角,一般切进去1/3就会突然间全部分开的了。

网友:
找个平的,细点的插到接缝处往里插,把散热片顶开,不要用电吹风,我就用电吹风搞死一个机顶盒,还没搞下来。有空间可以旋转方式用力看能不能下来,不要扮,会直接掉焊盘,最好水平方向用力

网友: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

网友:
风枪多吹一会儿 胶就废了

网友:
角磨机慢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