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加锂电双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9-09-17):
自己diy万用表锂电时制作的图,已经两三年了,一直在用,因为dc-dc升压板不切断与锂电的联系,会很快消耗掉锂电池的电,加二极管又严重影响升压板的工作效率,所以只有增加两个自锁开关来解决这个难题。

网友:
谢谢分享~~
锂电升压,自身损耗是个问题

网友A:
真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B:
9V电池供电时,电池直接与升压板输出端相连,不知升压板是否会损坏

网友C:
好麻烦的,直接两块锂电串联搞定,平板拆出5000ma2片大锂电,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我是为了把电池塞进去,只能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麻烦的,直接两块锂电串联搞定,平板拆出5000ma2片大锂电,2年了............ ...

我是把一块电池加升压板一块做到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供电时,电池直接与升压板输出端相连,不知升压板是否会损坏

不会损坏

网友D:
以前用杂牌万用表,一块电池很快就完了,后来换了个30来块的优利德,才发现原来能这么省电,自带的两节7号用了两年了还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杂牌万用表,一块电池很快就完了,后来换了个30来块的优利德,才发现原来能这么省电,自带的两节7号 ...

不过普通用用,几十块的表足够了,锂电都是废弃的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