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18650锂电池加装保护板

楼主(2019-09-17):
以前撸的变焦手电准备给家人用,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加装个保护板吧。这个变焦手电已改成单档了,改造的方法可参考这个贴子:零元购变焦手电的改造方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64953

1、筒子原来是用三节AAA电池,所以内径是比较大的,用18650电池的话要加个套子。因为空间比较大,所以可以采用保护板装在侧面的方式。

2、所用材料:耐高温胶带、双面胶带、镍带、手机保护板、青壳纸等

3、在电池正负极上锡:先把电池上锡部位稍打磨一下,涂一点点焊膏(极少量就可),用T12的刀头,温度开高,一下就可上好锡了,操作时间千万不要太长,以免电池过热出问题。注意:电池上的锡有少量就可,多了后面焊上镍带时会受压溢出造成麻烦

4、贴层耐高温胶带

5、粘上青壳纸,要注意保护到正极那个部位

6、粘上保护板。把B-通过镍带焊到电池负极上

7、把B+通过镍带焊到电池正极上。焊接前先在镍带反面上好锡,烙铁头上不要有多余焊锡,把镍带放到电池正极上,烙铁用力加热下压镍带,几秒种后就能把镍带焊到正极上。保护板的B+与P+是相通的,所以P+可以不用再另外接线了。

8、用青壳纸与胶带把电极负极做好绝缘,这个绝缘一定要做的到位,不然B-与P-一但相通了就会失去保护作用。再用镍带剪个负极,镍带用双面胶粘到电池负极位置,另一端焊到保护板P-上。焊好后再用胶带做好固定及绝缘。

9、因为手头没有18650适用的热缩管,把16mm的热缩管撑大了先凑活用一下吧。加好保护板后,电池总长比原来多了3mm不到些。

这个加装保护板的方法,只适用于电池仓的直径与长度上的空间余量都比较大的场合。烙铁功率一定要大,焊接操作时间千万不要太长,以免发生危险,焊接新手还是不要进行此操作了。结束,谢谢观看!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网友A:
找个圆形的保护包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圆形的保护包一劳永逸

有圆形的当然更好了,不过我这个胜在不用花钱

网友:
这种手电用26650的电芯正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圆形的当然更好了,不过我这个胜在不用花钱

马云家小红包是好东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云家小红包是好东西呀!

开工之前上TB找过了,低价包邮的都是两串的,单节可以撸羊毛的没找到

网友:
还能放进去吗

楼主:
那么大的洞,表示现在仍很空虚

网友:
这种保护板一般截止电压是2.4v,还是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圆形的保护包一劳永逸

不考虑成本,带保护板的电池更方便快捷还不用折腾

网友B:
自己制造的夹具是亮点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多成品电池也是这样安装保护板的。

网友D:
手电偶没加过保护板,改过头灯

网友:
外套做的不好看,还可以加一个温度保护,还有就是保护板部位凸起不好看,也不耐磨,要是在保护板边上用厚度差不多的泡沫双面胶缠上,这样保护板就基本可以和外壳一样平了,双面胶上再粘上一层卷成圆筒的青稞纸,防水胶一缠应该就平整的多。

网友E:
我是来看开外挂的同学……把18650弄成20650: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制造的夹具是亮点

用这个夹具做焊接辅助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电偶没加过保护板,改过头灯

只有这种空间大的手电才能这么改,其它的改了就放不进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开外挂的同学……把18650弄成20650

18650:把我弄得这么黑,腰围还粗了一圈,心碎
我:把你弄这么丑了,我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好多成品电池也是这样安装保护板的。

如果能低价或免费撸到圆形的保护板,在外形上就能更完美,不过会比侧面加装保护板的方式在长度上会长不少,各有利弊

网友:
以前改装过,输出负极用的铜片,与电池负极用的青壳纸绝缘,外面又加了一层PVC热缩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