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成功一个打印机无刷马达

楼主(2019-09-17):
从激光组件里拆出来的无刷马达,有四根接线

找到正负极倒是不难,剩下两个就不知什么用途了

先不管通电,电流表稍微偏一点,证明有静态电流

胡乱用剩余两个线加一个电阻接正负极,嘿嘿,运气好,某根线接正极电机转动了
而且速度看似很高的

电流大致150ma

转是转了,可是也没什么用处啊

按理说这玩意应该能控制转速的,还不知道怎么控制
以为另一根线是速度反馈线,测了一下,也没有什么信号输出
电平或者频率都没变化,其实也没频率,基本就是直流0电压

断开电阻,停转

还有一个类似的板子

驱动芯片型号不一样,这个怎么接都不转,不过应该也不是坏的,
有空试试输入频率波看看

网友A:
laser反射棱镜马达,转速应该在12K转每分钟,可想而知,好像是三美电机的mo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ser反射棱镜马达,转速应该在12K转每分钟,可想而知,好像是三美电机的motor ...

哈哈,很专业嘛,这个转速是固定的,还是能调速呢

网友:
这玩意拆了好多,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很专业嘛,这个转速是固定的,还是能调速呢

只能找了一个这个给你看了,

网友B:
现在的马达都是上无刷的,但很多无刷的都需要驱动,没资料就只能瞎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马达都是上无刷的,但很多无刷的都需要驱动,没资料就只能瞎撞了

搞不懂了,应该原理基本一样,可能这个真的坏了

网友C:
能转就很不错了,我都没接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转就很不错了,我都没接转过。

看来还都不一样啊

网友D:
这种一版都是复印机里面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一版都是复印机里面的把

好像都是一体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很专业嘛,这个转速是固定的,还是能调速呢

转速是固定的,还要送相位信息给主控CPU来开关激光信号。

网友E:
走你:日本外转子无刷电机 微型高速震镜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你:日本外转子无刷电机 微型高速震镜电机

多谢,能讲讲四个接线怎么接,和什么含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走你:日本外转子无刷电机 微型高速震镜电机

不过,细看一下,你这种是5线的

网友:
刚看到    不同型号 启动不一样 有的只要接正负极  有的要pwm

网友:
这种电机一般都是定速的?

网友(2020-01-12):
激光组件里拆出来的无刷马达

网友:
又开始无聊的实验了

网友:
扭力大不大,如果大可以用在3D打印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