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C21-SH2126拆机

楼主(2019-09-17):
美的电磁炉C21-SH2126间歇性加热 501换成203可调修复  没有501 用203调节电流小于8a 修复

网友A:
说实话,楼主照相的手艺不太好

网友:
2100W电磁炉修复后电流小于8A
这里不是朋友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楼主照相的手艺不太好

谢谢 手机不行( 手艺不行)

网友:
楼主你这手颤抖的厉害啊

网友B:
楼主一句话带过了整个修理过程,可见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句话带过了整个修理过程,可见楼主技术不错。

简洁明了,绝不拖泥带水风格

网友C:
美的的很多电磁炉都是这个毛病 把可调换掉 一般都好了  说明 厂家这是故意设置的毛病 为售后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美的的很多电磁炉都是这个毛病 把可调换掉 一般都好了  说明 厂家这是故意设置的毛病 为售后服务 ...

碳膜可调电阻都寿命不长

网友:
感觉这盘有些小

网友D:
怎么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知道就是这个可调电阻的问题呢?

同样故障人家修得多了

网友(2020-07-03):
简洁明了,绝不拖泥带水风格

网友E(2021-01-18):
更换电位器需要做什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电位器需要做什么调整

控制可调电阻250K左右即可

网友(2022-01-23):
501?203?250k?
这贴很水啊……
501应该是105的话勉强说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