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Win10强行更新烦不胜烦:教你一招跳过重启更新

楼主(2019-09-17):
这是一个亘古未决的问题,你一定遇到过Win10下载更新后,自动出现在重启菜单里的“更新并重启”。
换句话说,你就是再有火烧眉毛的事,也得等老子先更新完再说。
不要和我说电话那头的老板在催,或者客户已经跑到你办公桌前来逼宫了……,总之在俺们工程师眼中,系统安全最重要!
好吧,理谈不了,咱就只能从别的角度入手了。教你一招,成功避开Win10的“更新并重启”。
具体步骤如下:
1、打开“设置”→“系统”→“电源和睡眠”→“其他电源设置”;

点击这里
2、在打开的电源设置面板中,点击“选择电源按钮的功能”,将按电源按钮时设置为“关机”;

将按下电源按钮动作设置为“关机”
做完这些后,如果下次再遇到Win10提出“无理要求”时,只要按下电源按钮即可完美避开系统更新。
啥时不忙了,再按照微软的意思去更新系统,当然喽……是在下班之后。
     本文来源:太平洋电脑网

网友:
我一直都是这么设置的啊 从WIN7开始就是  方便快捷
但是对跳过更新没啥用啊 以前我电脑每次按电源键 依然是关机时会显示更新界面 到30几的时候关机
直到下次开机时继续
并没有你说的跳过更新的效果啊 我现在用的1903 它更新完在开始菜单里就有显示更新并关机  更新并重启  选更新并关机也不会重启的啊 难道我的系统太特殊?  不过确实是OEM版win10
我都习惯了 爱咋滴咋滴 现在是设置使用时间后 它接受并安装好更新后会自动创建任务计划(注意弹窗别点立即重启) 并在使用时间以外的时间自己更新和重启  所以我现在不关机只关显示器或者合上笔记本屏幕了(我的笔记本合上屏幕的操作设置是不执行任何操作)

补充 我刚才手动更新了一下 发现我安装完补丁开始菜单里居然没的电源子项没显示更新**** 都是正常的选项  我点重启 确实看到了正在配置更新 但是迅速到我来不及拍照 现在这win10 真TM玄学啊(更新记录显示更新的是一个叫DPTF的东西,我知道DPTF是干啥的 我只是表达说看到更新记录里今天更新的是DPTF驱动)
我家里电脑都是用的同一个U盘做的 都是某品牌的OEM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