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花2块钱给银之优品插电版LED台灯改触摸调光并加小夜灯,这下内涵也有了

楼主(2019-09-17):
9块9包邮的银之优品插电版LED台灯拆机,喜欢的这种外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24

可惜皮囊好看,内涵不足

因此打算改触摸调光并加上小夜灯,用SGL8022W先摸底,制作过程请查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95

改用MOS驱动的电路

虽然用PWM调光一定会有闪烁,就把47k电阻改成20K,PWM变成了280Hz
主灯驱动的MOS管换大的,40V70A

在上次小夜灯板子上搭主灯的触摸调光电路
还是先布局

渣渣焊工又暴露了

板子搭好了

正面还是小夜灯用的

接上先试试

这次没虚焊,一次点亮
最低亮度

最高亮度

可惜区间还是闪烁

因这种闪烁产生的原理,曝光时间越短则越明显
(由于视觉暂留效应,人眼看不出来)

靠近拍

跟跑马灯一样

实际驱动频率已经有280Hz了

1脚电阻是改成20k的,但看不出振荡波形

楼下继续折腾

楼主:
上次拆机就不爽灯板用耳机线
用表实测,线压降果然大,功率自然小了
单线压降

双线那边刚好压降小一半

找了条电脑音箱的喇叭连接线,扁线比圆线好过接头一些

粗细有天壤之别

难点是穿线

两端空间不够

得削掉部分塑料,扩大线的容纳空间

这里的口皮也倒斜角,防切割、磨损

艰难地穿好线,并复原

两头搞定

测下压降,只有不到50mV了,可以接受

电流增加了约100mA

保留开关,焊好电源线

同时点亮看看

发现奇怪现象,两灯均在调光区就会相互干扰
表现为肉眼可见亮度微闪,其中一灯全亮或全灭就没问题

把小夜灯的47k改成20k后也只是闪烁减轻
两电路只有电源相连接,估计是地线上的压降干扰

暂时没找到解决办法,好在一般主灯和夜灯不会同时开启,就先这样
楼下继续最后折腾

楼主:
触摸片用铜箔胶带

焊好

板子用万能神器热熔胶粘接

小夜灯散光板靠得近,有明显条纹

关环境灯的小夜灯效果

主灯点亮效果

再来解决配重
加板子后装不下了

没想到这配重不是水泥块,是真的石材也

本想用錾子分成两块石条当配重
结果给砸碎了

只能将就摆放,其他再也放不下了

还好,斜放也不倒

最后在触摸位置贴上标签,免得乱摸

再测一下关灯的静态电流,看来开关可以不用了

这个台灯的改造到此结束,只算材料费的话应该不到2块钱
至于内置电池,偶倒是没强烈需求,反正也能用充电宝供电
还有一个怎么改,让偶再想想

要说美观,还是坛友撸19.9的好
偶都是瞎折腾的哈

网友A:
又超出额度啦,触摸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B:
最大输出3W? 亮度看书如何?

网友C:
那个线好歹做下清洁啊

网友:
那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片用铜箔胶带

触摸片靠的有些近,会有干扰,可以离远一些,或改变采样电容估计效果会好一些。
电容介质
当介质材料及厚度等差异较大时,可通过调整VC与GND之间的C3采样电容来调节触摸灵敏度。电容容值越大,灵敏度越高;电容容值越小,灵敏度越低。调节触摸灵敏度参见下表:
介质类型           VC与GND之间C3采样电容
                     电容类型      电容参数
直接触摸金属外壳   333涤纶电容   0.033uF/25V
3mm以内亚克力玻璃  103涤纶电容   0.01uF/25V
3-6mm亚克力玻璃    203涤纶电容   0.02uF/25V
6-10mm亚克力玻璃   473涤纶电容   0.047uF/25V

网友:
我想问下万用表的红色按钮是什么功能

网友:
元首伊普雷战役的战利品(音频线)保留到现在?

网友:
看完之后我觉得:。。。。。。。。那根音频线应该擦洗一下!

网友:
两块钱还是很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超出额度啦,触摸还是很实用的

一天没几M就超额,不知道咋回事!!!
触摸比较方便,但PWM调光不如线性的

网友:
技术不错,就是粗糙了点

网友:
厉害了word哥,砖头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输出3W? 亮度看书如何?

有一部分功率被电阻消耗了,实际灯珠上也就2W多点
不过看书是没问题的,毕竟这么近

网友:
我想知道,怎样测出耳机线的压降?

网友:
隔着触摸,跟电磁炉那种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触摸片用铜箔胶带

板洗干净,你会发现待机电流还要更小。另外,线能不有洗干净了再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线好歹做下清洁啊

开始也想擦一下(发黄+灰),后来觉得放灯里面,反正也看不见,就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