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奇怪电源(罗技苹果音箱的配套电源)

楼主(2019-09-17):
因为奇诡的故障,修这个电源走了不少弯路,写出来大家交流交流

就是这个玩意,正负18V,0.5A,正13V,1A算下来功率不过31W。

就是配这个音箱的,老苹果接口,但音质确实很棒

输入8字,上家贴了个110V标签,实际220V使用没一点问题

输出四针插孔,想低成本找个配套插头都蛮难。

无损开壳

卸下散热片的样子

该电源故障现象先是烧12V输出的保险F2,检查相关电路没毛病后换上个自恢复保险。然后测试又烧了+18V保险F3.。。###……#¥#……¥@
再检查+18V相关电路也没查出毛病,干脆用一截铜丝代替保险,再测发现是-18V不能带载!!!???带个测电压电流的电子测试仪都掉电...........
原来烧保险根本原因是-18V有问题,反馈电路提高电压导致烧正电输出保险。
测-18V输出相关电路原件,开始还是没发现啥问题,拆了不少原件:光耦、反馈电路数个电容、12V18V的输出二极管.....

最后才发现是-18V输出二极管一个管脚断了,虚连。因为这个二极管在线测量过,各种参数都是好的,断的位置又非常隐蔽(在那个331的后面),导致一直没发现。

补焊加跳线修好

带载测试不再掉电,就是电压下降厉害

测+18V带载掉电也很厉害

测各种输出电容均无异常,奇怪

看电容参数还是很高的,两个25V4700UF并联管一路18V输出,主电容是两个400V180UF电容并联,这参数用在100W的电源都没问题,为啥这个电源标区区31W,而且带载后掉电压这么厉害呢?

网友A:
两个电压同时带负载试试

网友B:
这款 AUDIO STATION评价还是不错的,但这个电源设计的真是有点矫情,后期的都改掉了
话说当前的状态接音箱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 AUDIO STATION评价还是不错的,但这个电源设计的真是有点矫情,后期的都改掉了
话说当前的状态接音箱 ...

修好了,音箱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压同时带负载试试

嗯。只有一个光耦,看线路正负18伏都走向光耦,估计一起反馈,都要接负载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C(2019-12-10):
求同款电源哪里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同款电源哪里有?

我也求电源,家里有同款音箱,没电源自己DIY一个,丑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求电源,家里有同款音箱,没电源自己DIY一个,丑得很

求电源,能教下怎么制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电源,能教下怎么制作吗?

双18V 单12V,某宝定制

网友:
人家18设计的是0.3A,再看看你测试的情况是什么?明显是假负载大导致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