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用了10年的插排

楼主(2019-09-17):
家里有个插排,已经用了10年了,最发现插头插不上,而且晃动里面有异响,盖子也很松,初步估计固定螺丝的脚断了,拆开看看,4个脚都断了,而且插孔芯也裂了,翻出铸工胶将断掉的脚粘上,有裂了的也粘上,效果不错,由于用了10年了,塑料都有些老化,这个插排修好后只能作为备用。
外观

2009年5月生产

插头 220v10A

品牌

最大功率2500w

裂开的缝隙

拆开,可以看到断裂很严重

压线的地方也断了

全部粘接起来,有线交叉的地方套了热缩管以防短路

塑料时间长了,老化严重,修好作为备用

谢谢观看!

网友A:
质量还可以的,已属超期服役了。

网友B:
10年了,塑料基本都老化了,建议换新

网友C:
插排做工看着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还可以的,已属超期服役了。

是的,时间长了塑料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年了,塑料基本都老化了,建议换新

是的,时间长了塑料老化,这个修好备用,已经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排做工看着还可以

质量还可以

网友:
扔了吧  电器不能省

网友:
家里也有福喜多  以前好像挺多的

网友:
这种插排还是建议楼主把它扔了吧。

网友:
都酥了,

你就不怕带电状态下它碎了?

网友:
建议资源回收,整体投入可回收垃圾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