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09S9主控的固态可以修复了!过程真的很简单

楼主(2019-09-17):
从闲鱼买了几块固态练手,到手看了有3块是影驰的铠甲战将120G,主控芯片都是PS3109S9,挂电脑还都是20M,第一感觉是翻车了,因为在网上看都是说这种模式没法,都是返厂或拆颗粒做U盘,除了用专用治具来开卡。翻看了好久时间的百度搜索出来的记录,本着有病乱投医、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下载了各种修复、升级固件的小工具来试,没想到的是,方法居然找到了,成功修复了三块影驰。没有你想象中的开卡治具,更没有你想象中的高昂的PC3000,如果你按步骤来的话,甚至不需要拆开短接,修复方法简单的让你无法想象。下面是我昨天晚上的修复记录:

这是影驰铠甲战将120G的板子,拆开看的时候我还嘀咕,怎么连个短接孔都没有啊!(这是第一块试着修复的,中间有一个步骤没做,结果只有拆开短接来修复了。)

看界面,大家都应该很熟悉,这就是DOS下的升级固件工具!没错,就是这个(很简单,做个DOS启动盘,把刷新固件文件都复制粘贴到根目录就行了)。下面继续:

提示错误:不支持!这是什么鬼?是不是因为固件版本不一致呢。我小白一个,又不是程序猿,改不了这个,只好想别的法子。

记得找工具的时候,下载有一个PS3109开卡的工具,看了内容,和这个固件升级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S9的执行程序。我为了方便,随手解压把它也复制粘贴到了这个升级程序里。试试看吧:

运行S9,还是同样的套路,一样的配方,不管了, 反正又不要钱,咱又有的是时间。然而,奇迹就在这一瞬间,出现了:

竟然开始刷固件了,噢,My God!我今天为啥不去买彩票呢。我激动地差点跳起来。

继续在进行中,差不多有两三分钟的时间..........

纳尼,怎么不是提示成功?揉揉眼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提示不在正常模式,我的心放下了一半。
立马关机,可千万别重启,是关电源再开机!关电源开机,关电源开机!重要的说三遍。

进入WIN7系统,设备管理器里认盘了!这时候,不要激动,还有一个步骤需要做,那就是再升级一下固件,把固件升级到最新S9FM02.8 !!!

升级成功,再关电源开机,硬盘就回来了,可以正常进行初始化,格式化了,进行使用了!顺手跑了个分:

这速度也不怎么样,也许是我电脑太次了点。安全点,再跑个圈看看:

一切OK了!这写入比2258强多了!
一个成功,个个成功!一鼓作气把其它两个也都救活了,这感觉真TM爽,这一刻,感觉自己真的很牛叉!
注意事项:第一次刷新成功后,别急着初始化,老固件应该是有问题才导致出现这么多的掉盘、丢固件问题,所以一定要把固件升级到最新,切记切记!!
我的第一个盘就是刷新后直接初始化,结果关机后换电脑看的时候竟然又不认盘了,还是卡在开机自检画面。没办法,只好拆了短接认盘后又做了一遍,才圆满解决。附上短接的板子图片:

好了,方法我说了,行不行还得大家验证。附上DOS开卡工具。
我只是业余爱好,喜欢过程,享受结果。没别的想法,只是想让大家共享我成功的喜悦!

补充内容 (2019-9-29 22:2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4sLSzE0Cs7vCalgBoh-9g
提取码:vha0
补充上百度网盘共享链接,方便M币不足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20-1-3 21:41):
https://pan.baidu.com/s/1ROzRm_3k5sSYz2Z2gZVqfA   补充上DOS启动盘制作小工具,不用再去找了!

网友A:
不错不错,另辟蹊径修复固态。
之前我也通过升级固件,修好过一块英特尔的盘。不过这个应该只是重新把固件刷上,和开卡屏蔽坏块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另辟蹊径修复固态。
之前我也通过升级固件,修好过一块英特尔的盘。不过这个应该只是重新把固件 ...

至少能恢复了,不用看着生气了!

网友:
没啥意义,群联固件门坑死人,安全第一,拆颗粒上46EN吧

网友:
不错不错,另辟蹊径修复固态。

网友:
我的天,前两天刚拆了块,拿来做U盘了……也是掉固件

网友:
这是固件升级,可靠性未证实,我一块2246en盘开卡目前用了10个月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B:
下了你的压缩包,为毛一直卡在这里,硬盘灯也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了你的压缩包,为毛一直卡在这里,硬盘灯也长亮

到这里应该是认盘了!你是不是短接没去掉呢。

网友:
换了台电脑,刷固件成功,跑3圈通过

网友:
厉害,看来我的旧盘有救了

网友:
人民群众的智慧还是蛮大的

网友:
真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啊,太实用了

网友:
过程你已经享受完了,修好的硬盘能原价出吗?

网友C:
略问一下楼主,没有台式电脑,不知用笔记本能不能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略问一下楼主,没有台式电脑,不知用笔记本能不能修复?

试了几台笔记本都不行,可能我笔记本不行,还是台式机一次过

网友:
没有m币下载不来,

网友:
楼主能分享到百度云盘,
才是坛友福利,
坛內下载要扣M币的。

网友:
谢谢楼主,按照楼主的方法修好了我的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几台笔记本都不行,可能我笔记本不行,还是台式机一次过

你用什么软件制作DOS启动盘?我做了几次启动盘都没成功,谢谢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