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KC电动牙刷拆解

楼主(2019-09-17):
去年买的KKC电动牙刷,先是充电器坏了,接着牙刷也坏了,自己一直在那动,拆开看进水了,单片机有两个脚起卤了,用酒精清洗刷干净,吹干后,按动按键动一下就停,测试了四个H桥的管子也是好的,单片机输出也有波形,就是驱动不了,最后也没找到原因。还有一个同款的干净拆开给刷了一层厚厚的三防漆。
wechat_upload15686859445d803f7842320
wechat_upload15686859455d803f793c40f
wechat_upload15686859465d803f7a2c154
wechat_upload15686859475d803f7b15665
wechat_upload15686859485d803f7c09b42 wechat_upload15686859485d803f7ce0747 wechat_upload15686859495d803f7dc00e4 wechat_upload15686859505d803f7e91866 wechat_upload15686859515d803f7f89202
wechat_upload15686860345d803fd2da53e wechat_upload15686860385d803fd6aebc2 wechat_upload15686860425d803fda67a2d
wechat_upload15686860465d803fde8103b
wechat_upload15686860595d803feb16c36
论坛抽奖的中奖率可真低……

网友:
直线电机?按理说有驱动信号就能动,是不是进水把接触电极氧化了

网友:
电动牙刷用完记得一定要要把牙刷头拔下来晾干。

网友:
我的海尔也是一样,没多久轴就断了,原来是塑料的。后来电池漏电了,质量不行。

网友:
我的飞利浦用了两年了,摔了两次,依然坚挺,用完就放杯子里,也没有晒干,几天刷头拿下来清洗一次

网友:
你这个KKC也是往复式的?偶去年初撸的2支神马百灵的还没坏,就是刷头消耗比较大
等牙膏ing

网友:
是不是线路板腐蚀了?用热风枪吹一下,看看会不会好。综合刷头成本,还是买个水货飞利浦划算

网友:
电动牙刷防水是个大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这未波器不错。。。。。

网友:
这个往复式的不是顺牙缝刷的吧,容易把牙刷坏,也就是牙龈处拉槽。

网友:
频率才300Hz?这有点坑了

网友:
好惨,进水腐蚀

网友(2020-07-05):
腐蚀挺厉害:titter:titter:

网友(2022-01-26):
怎么拆的?蛮力吗?

网友:
放充电器上激活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