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万用表,请教表上的J3能用J3Y代换吗?

楼主(2019-09-17):
深圳成元的9205N国产万用表,之前的故障是屏幕无显示,开机蜂鸣档长响。后来找了一块7106的硬封芯片换上,目前显示正常,但是所有档位的测量结果都不正确,普遍为正常数值的1/3~1/2,个别档位1/10,蜂鸣正常,电阻档可归零,待机电流5~10ma跳动。

图片借用铲屎以前的,上面有电阻、电容的测量结果。
目前来看,芯片的基本基准电压都正常,硬封芯片的引脚定义与主板一致。
在板测量,二极管、贴片电阻、电容数值绝大多数都正常。
拆件测量,47uF和四个基准电容也正常。

目前感觉芯片下方这个标注J3的贴片三极管不太对劲

这个应该是S9013的三极管,测量正向压降700多,反向压降1400多,主板右上角同样标注J3的反向压降为无穷大,是不是这个管子被反向击穿了呢?
另外,手头上没有这样的贴片,分立的不好焊接,打算用J3Y贴片替换,是否可行?会不会影响测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