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DIY一块固态盘,SM2258xt+H27Q1T8QEM6R*2

楼主(2019-09-17):
其实呢,这两颗H27Q1T8QEM6R,原来就是从坏的英特尔固态上拆的,当时拆下来就贴SM3267AE做成U盘了,但是速度不理想,读110写30,而且好多天也没卖出去。
了解到SM2258xt支持这个颗粒,干脆双贴做个240的固态吧。

板子是星际蜗牛16G拆机固态的板子,16G的B05A已经拆了做U盘了。

详细作案过程略,先贴上一片。

CE识别正确

简单设置,开卡成功。

下面跑分:

顺序读写一般,和IM3D比差不少。4CE的IM3D,贴58xt,开启SLC cache,读能上500,写能上440。

跑圈

大概会有3G左右的cache空间,过后,写速度会在6-100之间波动,全盘平均写58,读300。

下面双贴。

这个板子双贴本人包括其它坛友,试着都贴主控面,开4ch/2ce,但都没有成功,问题在于第二个颗粒的所有ce都分布在ch3,更改跳线始终没能调到ch4上。

所以这次直接贴主控面左侧,及后面对应的位置开2ch/4ce了。

这是默认跳线下的ce分布,是有问题的,第二个颗粒少了1个ce。

通过更改ce跳线,CE完全识别并排列整齐。

开240G成功。

下面跑分:

读速度没有任何提升,写速度几乎翻倍。
个人猜测,如果能开4ch/2ce,读速度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下面跑圈:

大概会有7G左右的cache,过后写速度会在6-200之前波动。这和IM3D是有区别的,个人DIY的另一块58xt+4CE B17A,240G,cache外,写速度在几乎上不了100。
全盘写稍微有提升,但读速度没有丝毫提升。

完结,撒花!

网友:
不错,我看到蜗牛那个16G我就受不了

网友A:
最关键的部分隐了,跳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关键的部分隐了,跳线呢???????????????

不是隐了,是没把跳线当重点,跳线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隐了,是没把跳线当重点,跳线右左右

明白了

楼主:
拆掉的是一颗PFG29,镁光1ce B05A颗粒,贴3268挺稳的。单贴读140写16左右,双贴读115写3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的是一颗PFG29,镁光1ce B05A颗粒,贴3268挺稳的。单贴读140写16左右,双贴读115写35左右。 ...

谢谢兄台,周末有时间折腾试试

网友B:
前几天折腾过一次这个,是intel拆下来的颗粒,颗粒还打胶了,这个颗粒也耐操,400度吹了好几分钟都没坏、
开始是贴2258XT,单贴读280写240(开心模式),前面4G写240,4G后写30:sweat:、
然后双贴,结果狗日的双贴死活开不过,查供电没事,降频也不行,
找了个2256K的空板子,焊了贴了主控,又贴了缓存,双贴颗粒开卡一次过,坏块20多、读480写340(开心模式),6G后写50多、跑分600多点
跑了下高温,没有高ECC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折腾过一次这个,是intel拆下来的颗粒,颗粒还打胶了,这个颗粒也耐操,400度吹了好几分钟都没坏、
...

对,我的也是Intel 256G M.2固态拆的,我的倒是没打胶,很easy就拆下来了。
话说连2256K的主控也能焊,手法不错啊。
前两天一坛友发来2块2256K的坏盘,也是重新焊主控,手里没有专用钢,只能用通用网植锡,植出来感觉还行,但焊上也没好,然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的也是Intel 256G M.2固态拆的,我的倒是没打胶,很easy就拆下来了。
话说连2256K的主控也能焊,手 ...

一般般啦,2256K用万能网很好植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折腾过一次这个,是intel拆下来的颗粒,颗粒还打胶了,这个颗粒也耐操,400度吹了好几分钟都没坏、
...

58XT,我也遇到过双贴开不过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的是一颗PFG29,镁光1ce B05A颗粒,贴3268挺稳的。单贴读140写16左右,双贴读115写35左右。 ...

兄台好,我把拆下来的PFG29贴上3268p上了,死活量产不出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跳线,电压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好,我把拆下来的PFG29贴上3268p上了,死活量产不出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跳线,电压之类的?? ...

路线电压不用动,直接量产就行了,你量产报错的截图发来看看。

网友(2020-01-31):
我家的这款歇菜了,想量产一下但是开卡软件不识别 可以指点一下跳线图吗

网友:
看大老在这里讨论,也是学习机会。

网友C(2020-04-28):
这个颗粒贴2256K是绝配 固件又稳定  贴2258XT 我发现2258XT这个主控 如果分布是2+2的模式速度不正常 如果是1+1+1+1模式速度就正常

网友(2020-06-08):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贴2256K是绝配 固件又稳定  贴2258XT 我发现2258XT这个主控 如果分布是2+2的模式速度不正常 如果是 ...

感觉2256K就送为现代定制的,基本上看不到其他厂商用2256K,闪迪除外,还有臭名昭著的B95颗粒

网友(2020-07-12):
感谢大佬,我今天早上把以前拆的马牌固态上的h27qfg8pem给贴到这个板子上,按照跳线一次成功,少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的是一颗PFG29,镁光1ce B05A颗粒,贴3268挺稳的。单贴读140写16左右,双贴读115写35左右。 ...

我的贴3268ab上面写入会一卡一卡的,应该是我的开卡工具有问题?贴917上开不了,提示not sup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贴2256K是绝配 固件又稳定  贴2258XT 我发现2258XT这个主控 如果分布是2+2的模式速度不正常 如果是 ...

这个颗粒还比较少见,120G 4CE,贴满2256K能上1T,一般的现代2D TLC都是500G 贴满32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