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中键不装任何驱动的情况下可以改功能吗?

楼主(2019-09-17):
鼠标滚轮的中键在WINDOWS下默认是四维滚动,如果不装驱动程序是没处改的,不知道能不能在注册表或哪里改为其它功能?

网友A:
没有办法, 因为不装驱动hook不到鼠标的消息,没有鼠标的消息,就没有办法完成篡改通信内容的目的,

网友:
应该是有这个可能,

先看看设备管理器,
看看被识别成了啥,

网店里卖鼠标的时候不都说多少键多少键的么,
即便也许没装官方驱动,
但既然横向按键行为有响应,
那应该是有相应的按键动作对应的

网友B:
一点都不会的话搞懂这个的时间成本比买一个 可编程鼠标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都不会的话搞懂这个的时间成本比买一个 可编程鼠标贵多了

这个不是难易的问题,是WINDOWS有没有留着可以让用户自行修改的地方,查了下键盘可以通过注册表修改映射键值,鼠标可能也有,只是这个问题网上问得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 因为不装驱动hook不到鼠标的消息,没有鼠标的消息,就没有办法完成篡改通信内容的目的, ...

但是很多鼠标中键都是可以直接使用的,这个应该是在硬件规则中定义好的,很多鼠标都不需要装单独的驱动。

网友C:
可以的,好像是在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ouseware\CURRENT VERSION\PS2里可以改,怎么改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好像是在注册表HKEY-LOCAL-MACHINE\SOFTWARE\Mouseware\CURRENT VERSION\PS2里可以改,怎么改不清 ...

没找到这个键值,装的WIN7,看这个应该是装过鼠标驱动了.

网友:
不太极端的需求可用ahk之类的脚本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