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制大容量充电宝

楼主(2019-09-17):
一个品胜的充电宝,可以冲两次手机电,但是长途就明显感觉不够用,从淘宝上花了二十块买的3.7v15A电芯,又单独买了单锂电保护板。由于原装的品胜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是两组串联的。所以用了两个大单体,单独焊上保护板,串联接在充电宝输入端,附电路图,每次充电得一天左右,可以用大概一天多,手机型号:小米8

网友:
额  好大  有点不好看

网友:
这个板子的能量转换率不高的,换个好板子应该能用两天

网友A:
3.7v15Ah,一定要带h,否则不是指容量是指功率

网友:
我做了10来个大容量充电宝,除了拿手上出行有点不方便外,放包里那棒棒的. 在某宝有10AH的大单体,买俩叠层合体.

网友:
嗯,楼主的这个方法好,哪天有空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v15Ah,一定要带h,否则不是指容量是指功率

功率是瓦w

网友B:
携带不方便,不能去外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携带不方便,不能去外地

就是用来长途携带的

网友C:
都这么大容量了,为啥不配快充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这么大容量了,为啥不配快充的板子?

好多评价并不好,再一个原充电宝带电量显示

网友D:
这种电池跟普通锂电池充电一样吗?还能用4056之类的充电吗?

网友:
小米8的电本来就够用,充电宝还是配个快充的比较好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跟普通锂电池充电一样吗?还能用4056之类的充电吗?

就是普通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