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硬扭/软扭到底如何理解?

楼主(2019-09-17):
带扭力环的,可以理解为即将打滑时就是软扭。最高一档的打滑值即最大软扭。钻孔档是硬连接,卡死时的瞬间扭矩,就是所谓硬扭,体现了电机的输出能力。
可是博世go电起子,不带离合的,怎么也标称了软扭?

下图是根据松下7421的日文资料机器翻译的。以我理解的硬扭和软扭。那么松下这款有硬连接档位吗?如果没有,又何来硬扭呢?

网友A:
要么一个是电机拧的,一个是手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一个是电机拧的,一个是手拧的?

不是。手拧的话,比如博世,是10NM。当然这是标称,受限于夹头的安全考虑。实际一般人大力拧的话不止10nm

网友B:
博世的客服是这么说的“硬扭是指该工具在硬质材料上发挥出来的最大扭矩值,反之在软材料上发挥出来的最大扭矩值就是软扭

史丹利的客服是这么说“在拧螺丝时螺丝自攻进去的力是恒定的当在里面超过720度时,这种工作就软扭,简单来说软扭相当于一个持续的力”“当螺母最后需要上紧的时候他的转动角度是低于15度的这个时候他提供的就是硬扭,简单来说硬扭是一个工具的扭矩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的客服是这么说的“硬扭是指该工具在硬质材料上发挥出来的最大扭矩值,反之在软材料上发挥出来的最大扭 ...

百度到的答案一般都是史丹利的说法。这么描述的话,其实硬扭还好理解,就是即将卡死的临界状态下的扭矩。

可是软扭呢?我还是不懂。

我的理解:电动机空转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轴承的阻力,其实是没有扭矩输出的。电动机的扭矩输出是和外界阻力的扭矩相平衡的。当自攻螺丝在不同介质中旋转,阻力扭矩多大,电机的扭矩就是多大。有人说,那我扣动扳机,输出扭矩不就增加了吗。确实增加了。但同时螺丝也被加速旋转了,单位时间内进入介质越多,阻力扭矩也越大。这一点和外力直接作用在物体上的恒定加速关系(即F=ma)是不同的。

如果阻力扭矩一直增加,接近电机的最大扭矩输出能力,就表现为所谓低于15度。直观地看,就是转不进去了。即将卡死了。既然如此,软扭值应该接近硬扭才对啊。

而厂家标称的软扭,往往远低于硬扭。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人为设定,即尚能保持连续旋转的最后三圈所输出的扭矩,以此来衡量手电钻的实际能力。但很显然,这个扭矩值会随介质不同,螺丝直径、长短不同而变化。厂家又是根据什么标准来测定呢?

网友C:
好像一般就看看软扭吧,这个的实际意义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一般就看看软扭吧,这个的实际意义更大些。

我赞同一半。软扭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做购买决定的时候,还是看硬扭——如果厂家都真实标注的话。硬扭大,说明电机的能力强。理由见我5楼:因为软扭的测量没有统一的标准。

之前有位sportboy还是谁?在本版发布了对比视频,博世3.6V的ixo3电起子,和另外一款标称扭矩小于它的电起子实测,结果还不如后者有力。

网友:
其实我也一直搞不明白,不过作为电工我理解的软扭就是电机的工作时功率,硬扭就是电机的最大能承受的功率。

网友:
硬扭我理解就是即将把电机憋停时需要的扭力。

网友(2020-03-10):
我的理解是:硬扭是撞墙憋停,软扭是拔河憋停。

网友(2020-04-25):
大有是这么说的

网友D:
那尾部不是有6档电子调整吗,1挡最小,6档最大,6档相当最大硬扭5牛顿米,那5档相当最大软扭2.5牛顿米,是否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尾部不是有6档电子调整吗,1挡最小,6档最大,6档相当最大硬扭5牛顿米,那5档相当最大软扭2.5牛顿米,是 ...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类似电钻的扭力档和钻孔档

网友:
硬扭是把电钻给憋停,也就是把电机给堵转时的扭矩。这种扭矩没多大作用。软扭是电钻能保持转动的最大扭矩,一般来说软扭对于实际的干活才是有意义的。一般国产杂牌只标硬扭,不标软扭。

网友(2020-09-16):
很好的一个问题。但是没有权威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