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一招教你学会使用AD更改PCB板子尺寸

楼主(2019-09-17):
使用原理图生成PCB后,Altium Designer会根据原理图大小自动生成一块黑色区域,还有一个在禁止布线层的方框,还有两段标注板子大小的线。下面说一下如何更改黑色区域的大小,还有如何精确确定板子尺寸,比如使其为长宽都为整数。

1. 调整 PCB板的大小

方法一: Design --- Board Shape --- Redefine Board Shape(快捷键D-S-R),对于方形,依次画好4个点,然后右键退出操作。没有画成想要的形状之前不要点击右键。

方法二:(1)在PCB页面用Keep-Out Layer画出所需板子的大小形状,注意必须是封闭的形状。(2)选中画出的这些封闭的框框。(一次不能全部选中的话可以按住ShIFt依次选中线条)(3)Design --- Board Shape --- 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这样就画好了任意复杂形状的PCB。

2. 精确确定板子尺寸

    首先设置自动捕捉到目标热点:空白处右键-Options-Board Options,右下角选中Snap To Object Hotpots。这样能保证禁止布线层的线能完整构成一个方框,也能让测量线能准确测量。

    (1)首先使得禁止布线层的线能完整构成一个方框,拐角处如下图所示,两条线的端点要完全一致。

(2)将测量线的一端与这个端点完全重合,保证测量完全准确。由于设置了捕捉到目标热点,这个很容易做到,见下图。

(3)根据想要的尺寸调整布线层的方框,同时也要移动测量线。其实双击布线层的一条线,在最初的位置上加上一定的数值,就可以一步到位了。调好一个方向后可以锁定这条线,双击后,选择lock,这样就不容易误移动了。再调整另一个方向即可。

(4)快捷键D-S-R,调整 PCB板的大小即可,现在定义PSB板形状的四个脚就会很容易的对准禁止布线层的四个角了。最后上一张最近做的板子,嘿~

网友A:
建议板外形放在机械1层。毕竟keepout层的本意是为了不让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板外形放在机械1层。毕竟keepout层的本意是为了不让布线

抱住你的大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板外形放在机械1层。毕竟keepout层的本意是为了不让布线

在AD19以后,这个keepout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层,是不能直接画的,需要通过放置keepout来画,这可以看出这个层很不一般。而且大多数板厂都以keepout为外形层和V切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AD19以后,这个keepout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层,是不能直接画的,需要通过放置keepout来画,这可以看出这个 ...

恰恰,我们公司所合作的板厂都以机械1层为板框、挖孔、铣槽及V-cut层。如果要将keepout做外框需特别说明。jlc也是以机械层做参考。看层名字就知道,机械相关的当然是机械层,keepout是告诉软件及制图人员要远离分界线,包括布线及元器件布局,甚至是3D布局。私以为以keepout做板框是不正规的做法。欢迎探讨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CAD画PCB外框,目前常用KEEPOUT做外框,应该是用M1的。

网友:
用KEEPOUT层铺铜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