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不兼容cpu?!这也太邪门了

楼主(2019-09-17):
一块宏碁的g43板子。上赛扬e3200可以亮机
换成奔腾e6600和酷睿2 q9400就是点不亮

上的ddr3内存,电脑配件减少到只剩下主板和电源cpu,开机蜂鸣器一直叫。cpu拆下来就没声音了

e6600和q9400在另外的主板上都正常用的

我查了查,指令集也不缺。都一样呀
剩下大道区别是,e3200缓存小,前端总线小

官方文档都说了支持酷睿q9400了
这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bios已经更新到了最新版了,14年了,这前面说的cpu都出了几年了
是不是主板误报了,咋搞定。

电源也换了两个
有大神能不能给我解开谜题??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有些主板的电源设计不符合要求。我原来也碰到过,能点亮但是不能正常工作,巨卡!

网友:
CPU拆了当然不警报了,什么警报查一下啊

网友A:
还与内存有关吧,  换条双面2g 1333的内存应该支持所有的cpu

网友:
我觉得还是主板bios的问题,宏碁自己没出主板,这块主板应该是贴牌的,找找是和哪个品牌的一样,用原厂bios试试,当然,后果自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与内存有关吧,  换条双面2g 1333的内存应该支持所有的cpu

内存控制器不是在北桥么,没道理换了u就点不亮...我还是试试看

网友B:
BIOS问题,主板理论上是支持的,但是BIOS太旧,微码不支持.品牌机也不能升级BIOS.问题几乎无解.有能力可试试自己添加微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主板理论上是支持的,但是BIOS太旧,微码不支持.品牌机也不能升级BIOS.问题几乎无解.有能力可试试自 ...

我升级了bios到2010年的,官方文档也说支持的。很奇葩

网友C:
扔了吧 累不累啊 连垃圾佬都开始玩4代酷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存控制器不是在北桥么,没道理换了u就点不亮...我还是试试看

很久以前稍微研究过  好像是内存 分频问题,  200外频的cpu 随便上, 266 333 400就与内存频率有点冲突,如果你能找到1066的内存  啥问题都没有   1333  1600 有些就点不亮  或者跟cpu外频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稍微研究过  好像是内存 分频问题,  200外频的cpu 随便上, 266 333 400就与内存频率有点冲突, ...

我试试吧,以前听说过单条4g要求双面的
2g的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听过

网友:
升级主板bios

是支持,需要最新bios

网友:
要么bios问题,要么pwm芯片挂了,vid问题

网友:
上诊断卡试试,看看哪里出问题,估计是主板CPU供电有问题,CPU耗电量大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
先刷最新bios,内存用ddr1333,最好是双面,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哎,775的板子和CPU就别再折腾了,内存槽什么的很容易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扔了吧 累不累啊 连垃圾佬都开始玩4代酷睿了

我还在玩三代。。。

网友:
检查主板有问题吗

网友:
1、刷一下主板BIOS再看看;
2、某些主板装上高端4核心CPU会出问题,主要是电路方面设计不足,因为这些Q系列CPU功耗很高,主板供电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