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焊接USB(含micro)插头和SATA插头需要什么烙铁头?T12 ILS可以么

楼主(2019-09-17):
RT

网友:
需要的是另一个头

网友:
风枪 吹下来   吸锡线吸干净  ,小刀头焊上。  或者 抹锡膏 风枪吹上去

网友A:
习惯用什么头就用什么头呗,我是用刀头

网友:
一把刀头走天下

网友:
我就用普通的小圆头的,习惯了。

网友B:
烙铁功率要足,不然拆不下来还容易坏电路板。焊接的话无所谓的。拆最好还是热风枪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用什么头就用什么头呗,我是用刀头

用刀尖,还是整排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功率要足,不然拆不下来还容易坏电路板。焊接的话无所谓的。拆最好还是热风枪比较好。 ...

我刚学着用热风枪,气泵式的一般用多少度什么风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刀尖,还是整排拖焊?

刀尖拖~~~~~~~~~~~~~~

网友:
主要看你的技术了,这个不是越小越好,太小的热容小。2-3mm的D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学着用热风枪,气泵式的一般用多少度什么风档?

温度300度大部分元件够用,金属件可以再高一点。风看自己习惯了,出风口和元件的的距离也影响温度。一般的拆焊风开三分之一就差不多,大件的风量开大一些。自己摸索了,怎么好用怎么来。主要还是看焊接的是什么板子,别把板子吹坏就行了,元件大部分耐热还是可以的,不容易坏。温度调的高效率也高一点,但是要看焊锡的熔化情况把握火候。

网友:
修手机学徒干的活,干不了的话老师儿就不会教你了

网友:
一把sk刀头走天下无论IC还是各种管就用sk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