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刷了后不识别

楼主(2019-09-17):
试了十几个2246xt的开卡工具,都没有fail,于是就直接试着改了fail ID,改了几个后开了60G出来,不会设置,就有改了几个。没成功,就再也连不上了,短接,电脑也不识别。
只有插sata上,开机会识别到未知设备。这个怎么搞?有会的吗

楼主:
现在短接JP1,再插电,居然识别了。原先是短接JP2开卡

楼主:
全部通道都是好的,但240G只开了60G的SLC出来?换算MLC也才120G呀,还有一半去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通道都是好的,但240G只开了60G的SLC出来?换算MLC也才120G呀,还有一半去哪里了? ...

开卡设置呢?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可以设置MLC吗?

网友A:
可能是按照一个CE对应16GB开的。闪存识别4个CE,所以开出64GB。如果只有一个闪存型号能用的话,需要修改Flash.SET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按照一个CE对应16GB开的。闪存识别4个CE,所以开出64GB。如果只有一个闪存型号能用的话,需要修改F ...

怎么修改?一个CE只能开15G出来,还SLC的。

楼主:
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Toggle)=45,3A,94,93,76,D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96,02000,02,01,01,1,12,15,0,05,FF,01,0000,A2,00,20,00,00,25,10,00,36,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2,FF,01,01,00,00,00,00,88,88,66,66,
A59=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Legacy)
改了ID,其它没动
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Toggle)=45,3E,96,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96,02000,02,01,01,1,12,15,0,05,FF,01,0000,A2,00,20,00,00,25,10,00,36,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2,FF,01,01,00,00,00,00,88,88,66,66,
A59=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Legacy)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isk,128Gbit,SDTNSGAMA-016G(Toggle)=45,3A,94,93,76,D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96,02000,02,0 ...

改ID没用,要改后面的。这个论坛少数几个人会,但不包括我。

楼主:
45,3E,96,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4,04,2,42,15,0,05,FF,11,0000,A2,00,20,20,2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11,01,00,00,00,00,77,77,66,66,0000,
非完整开卡,卡在card Reset几分钟 ,退出来,重插,就开起226G了。不确定有没有bug

网友(2020-03-30):
引用 楼主:
45,3E,96,93,7E,D1,1,16,1280,04096,0256,04212,03972,02000,02,04,04,2,42,15,0,05,FF,11,0000,A2,00,20,2 ...

你的非完整开卡 后续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