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自制的微型夹持器

楼主(2019-09-17):
好多年前做的夹持器,带放大镜、led灯,3.5mm耳机焊接防变形夹持器,微型黄铜夹持小台钳等等,制作的原因是,以前焊接二极管等,进行多个原件焊接容易烫手,小平口钳口用pcb线路板焊接,这样焊接原件时热量不会流失。耳机防变形夹持器,是针对耳机插头的线容易折断,往往一个耳机就报废了,直接剥皮焊接又烫手,正好当时手头有几个从工地捡来的废弃的三脚圆腿插头,自带中空,尺寸不正好,然后用3.5m钻头手工扩孔,这个夹持器说白了就是个铜管,目的是固定耳机插头,防止每一节由于高温变形不能使用,减少手拿容易烫手的难题。而台钳则是用口琴的一个部件做的底座,和几个灯开关里面的部件一起做成的,也等于是废物利用了吧。

网友:
intel做的脚垫,好有创意。

网友:
看着很有年代感

网友A:
耳机防变形夹持器这个部分看着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防变形夹持器这个部分看着不是很明白

3.5mm耳机插头是由三到四节穿在一起做成的,焊锡时发热容易使每一节错位,导致插不进去手机插孔里

网友:
塑料烫化了,里面的针会变弯或者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