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0元收的中邦无线手钻

楼主(2019-09-17):
试了一下,手钻是好的, 接12v直流能转动; 电池没电,拆开里面是10节1300mah的镍镉电池,有的已漏液,电池为镍镉3号,尺寸直径22或23,高42。这个手钻用16v电压可以吗?

网友:
10节满电是不是应该14V?

网友:
我觉得用16V问题不大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池组改成三个18650串联?10节镍镉电池也差不多12V,接普通12V电源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池组改成三个18650串联?10节镍镉电池也差不多12V,接普通12V电源充电就可以了。 ...

这个电池盒不适合18650吧

网友:
拆开看看开关耐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盒不适合18650吧

拆开看看开关和电机上的标注,一般开关是到24V,电机是12V。
接16V应该也能转,碳刷磨损的快一些。
电池突出的那一段能否量下尺寸?我打算自己做个电池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看看开关和电机上的标注,一般开关是到24V,电机是12V。
接16V应该也能转,碳刷磨损的快一些。
电池 ...

要哪一段尺寸,在我拍的图片上标示一下,我帮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把电池组改成三个18650串联?10节镍镉电池也差不多12V,接普通12V电源充电就可以了。 ...

有此设想,但尺寸有限放不进去,只能另想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哪一段尺寸,在我拍的图片上标示一下,我帮你量

长宽高和触片的位置

网友:
12V屁股开孔,动力18650横放,建议用4节串联

网友D:
12V镍镉满电14V左右,4串18650满电也就16.8V差不了多少,可以用的,550电机20V都没事,这个又不是电磨,不是连续长时间通电的不会烧。底座电池盒自己D,改好利用现有电池盒接头插上去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镍镉满电14V左右,4串18650满电也就16.8V差不了多少,可以用的,550电机20V都没事,这个又不是电磨,不 ...

你的建议不错,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镍镉满电14V左右,4串18650满电也就16.8V差不了多少,可以用的,550电机20V都没事,这个又不是电磨,不 ...

找到18350锂电, 4节肯定可以放进去, 8节应该也可以放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18350锂电, 4节肯定可以放进去, 8节应该也可以放进去。

赞同,最方便的操作还是找适合尺寸的锂电装进去。

网友:
找适合尺寸的锂电装进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18350锂电, 4节肯定可以放进去, 8节应该也可以放进去。

这种不常见的尺寸怕是不好找,而且还要动力电池,能找到价格也高得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常见的尺寸怕是不好找,而且还要动力电池,能找到价格也高得离谱 ...

我打算做条线直接与我一组4节国轩15ah电池连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宽高和触片的位置

我简单地测绘了一下,画了一张尺寸示意图供参考。能用吗?不行,我再画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简单地测绘了一下,画了一张尺寸示意图供参考。能用吗?不行,我再画大点。 ...

收到,多谢。我有个改成外接蓄电瓶的,最近破损了一个锂电钻电池,打算弄个头改上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