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一个山寨psp,到手可以玩红白机游戏哦

楼主(2019-09-17):
扎看一眼,跟psp很像哦

怎么是金星啊

充电接口烂掉了

还带hdmi,很强大啊

拆开掉出一堆零件,我们慢慢看来

貌似这2个按钮不应该掉下来啊

摄像头这么惨啊,排线都撕断了

焊盘也脱落了,比较给力

电池怎么跟塑料是的,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为0,充电没反应,就此淘汰

液晶屏

排线上电阻不少啊

电路板正面

juli造的芯片,厉害

三星的flash

还有内存,不错,好评一个

这个充电接口有点搓啊,换个充电器拆下来的,高高

接上外接电源,先来一把再继续

电池坏掉了,扔掉

到此,多谢观赏。。

网友:
看外观还不错呢,板子做工也还行
等牙膏ing

网友:
手上有好几个了,我记得SFC的都可以玩

网友A:
玩的是街机游戏吧

网友:
很多年前,怀念模拟游戏,花了三百多买了一个,按键不好,电池不好。

网友B:
问下这个固件是什么?我的开机卡画面。不知道刷啥固件。

网友:
看着不错,不知道能玩什么类型的游戏

网友:
jxd我也有一台,也是充电口烂了。你那个换过电池的。我这是原装电池

网友C:
换过电池还不说,tm换的居然是Apple拆机电池。。。今天拆了一块电动车电池,居然是iPad拆机电池,离谱

网友:
来一个魂斗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的是街机游戏吧

嗯,街机游戏都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这个固件是什么?我的开机卡画面。不知道刷啥固件。

这个偶也不知道啊,第一次拆这个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电池还不说,tm换的居然是Apple拆机电池。。。今天拆了一块电动车电池,居然是iPad拆机电池,离谱
...

你这个的确够奇葩,报废电池再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电池还不说,tm换的居然是Apple拆机电池。。。今天拆了一块电动车电池,居然是iPad拆机电池,离谱
...

美国苹果公司电池,赚了

网友:
没想到这个成色还能开机哈哈

网友:
你这么一说 我家里好像还有一个 拆开看看

网友D:
昨天晚上还拿个类似的机器玩火焰之纹章,没牌子的机器,正面竟然写了sony psp:shutup:
一般都是炬力的2259C硬件方案,固件设计好坏有较大影响,我那个设计就不好,按键延迟超大,动作稍微复杂点的游戏就没办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晚上还拿个类似的机器玩火焰之纹章,没牌子的机器,正面竟然写了sony psp
一般都是炬力的2259C ...

我测试这个感觉还可以,可能没玩太激烈的游戏吧

网友E:
以前帮人修过一个这玩意。始终找不到当年玩FC的那种快感。是不是缺了个CRT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帮人修过一个这玩意。始终找不到当年玩FC的那种快感。是不是缺了个CRT电视? ...

嗯,缺个crt,还缺个电风扇或者吊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