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4.35V IP2312充电模块不会转灯

楼主(2019-09-17):
4.35v的充电模块有点少就买了这个,插上电不接电池就亮红灯,
充满也不会转蓝灯,想着是不是把输出转灯电压调低一点试试,
可是更改RVSET电阻阻值输出电压也没有变化,
哪个大仙熟悉这个充电模块来说说.

网友A:
这么就没人回复惨啊
建议你从原因思考为什么:首先,根据手册描述,充电截止条件是电压接近设定终止电压,并且在该电压附近电流小于一定值后判满。所以,检查你的电池是否有问题,比如说内部漏电啥的,使得电流一直降不下去。其次,检查PCB电路及其元件值,并与手册仔细对照,观察有无错误和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指示灯的连接方式,终止电压的设置。最后观察到板子上有一处跳线,最好了解一下它是干什么的,可能跟故障有关。
回答完毕。PS:最好搞清楚主控IC的真实性,以及生产工艺是否导致了什么软故障。可以自购少许更换再测试。

网友B:
记得这个芯片判断转灯是电压大于某个值,同时电流小于某个值,自己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芯片判断转灯是电压大于某个值,同时电流小于某个值,自己测一下看看 ...

谢谢回复,充电电流我用睿登电流表监测降到20mA了还是不会转灯,电压测试我直接用充满了的4.4V电池连接也不会变绿灯,所以不会存在充电电流大和充电电压不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就没人回复惨啊
建议你从原因思考为什么:首先,根据手册描述,充电截止条件是电压接近设定终 ...

谢谢回复了这么多字,你观察的很仔细,板子确实是有一处跳线空着,跳线是1脚到75K的RVSET电阻的,不知为什么空着没连接,我焊接起来也是一样的输出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充电电流我用睿登电流表监测降到20mA了还是不会转灯,电压测试我直接用充满了的4.4V电池连接也不会变绿灯,所以不会存在充电电流大和充电电压不满的问题,买了两块都是这样所以觉得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了这么多字,你观察的很仔细,板子确实是有一处跳线空着,跳线是1脚到75K的RVSET电阻的,不知为 ...

建议,尝试联系原厂技术支持,这是之前大佬极力推荐的。不过你试试看他们鸟不鸟你这个爱好者。
其次,更换充电芯片试试,自己买些正品,嘉立创商城看看有没有。
最后,PCB校对过没有。
再不行只好换方案了。

网友A:
等一下,你看看是不是PCB的指示灯设计错误,红灯其实是电源灯,一有电就亮,不受I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一下,你看看是不是PCB的指示灯设计错误,红灯其实是电源灯,一有电就亮,不受IC控制。 ...

谢谢你一直回复,看过电路板1脚接红灯,3脚接蓝灯是接对的,蓝灯也测试过是好的,
看来像你说的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只能重新单独买点芯片来替换试试了,

网友:
直接找卖家换货。这不就是没有接电池插上电,应该是亮绿灯才是好的吗?带电接上电池应该是红灯。买来就是坏的,有什么好想的???

网友(2019-11-06):
问一下楼主后文如何,是芯片问题还是PCB设计缺陷?
另外我好像看到你淘宝的评论了哈哈

网友C:
D1上的电池电压设置不接是4.2V电池,原本默认应该就是4.2V的。

4.2V的设置下,电池充到4.15V之后,就会停充,假如你电池容量过大,或电池过旧,导致漏电流过大货涓流充电不足以把电池充到4.15V,就会不转灯。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C:
D1上的电池电压设置不接是4.2V电池,原本默认应该就是4.2V的。

4.2V的设置下,电池充到4.15V之后,就会停 ...

不过pdf上面写着也有充电超时保护,连续充24小时,不管有没有满都会停。重新拔插充电线才能继续充。
另外自己发现这个模块最大输入电流是可以超过3A的,电池电压不高的时候,输入电流可以到3.4A左右,估计电池端充电电流都有4A了。发热还可以接受。

网友(2021-09-24):
请问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最近用这个芯片,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上电一直红灯亮,不管接不接电池。充满后电池电压达到4.2V,充电电流为10mA,还是红灯亮

网友:
那个短接点开路是默认4.2V电池,短接上才是4.35V,不转灯大概率是电池老化,达不到停充后的4.15V检测值,就会反复继续充,刚好又避开了4小时的检测时限。

网友D(2023-02-22):
解决了吗?我买了几个模块也是不转灯

网友:
哪位大神给科普下ip2312和2312u有什么区别?
我的2312输入电压大于5.6v就拒绝工作了,也没有坏。

不转灯的原因很可能是输入过压,充电器就不工作了,只亮红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我买了几个模块也是不转灯

我的可以转灯,开始一直以为充满后是转蓝灯的,其实板子上是绿灯,再加上我有点红绿色弱,一直想它转灯会变蓝灯,充满后变绿灯也没注意到,这个IP2312比较独特,它不接电池,就是一直红灯的,电池接好没接好也没有直观显示,不像其它大部分充电板,不接电池红灯不亮或者微闪。

网友E(2023-10-11):
这个IP2312能否降低充电电流在 500- 800mA之间? 小容量电池不需要那么大的充电电流,但是又不想用 4056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E:
这个IP2312能否降低充电电流在 500- 800mA之间? 小容量电池不需要那么大的充电电流,但是又不想用 4056 ...

限流电阻最大只能到170k,其充电电流为800MA。如限流电阻大于170K后,会认为没有接电阻,充电电流为没接电阻的默认值2.1A。

网友:
我用与你一样板子,不管接不接电池,上电就是红灯,插入电池充满后转为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