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同事的MacBook Air 2015清理灰尘,顺便修一下我自己的断轴的戴尔灵越15

楼主(2019-09-17):
同事的MacBook Air 13寸2015年版最近卡到爆炸,
买了4年多从没有清理过灰尘,拿给我清理一下,顺便换下硅脂

配置如图,“上网本”嘛,也就那样

这里说个题外话,我虽然也买过MacBook
但用的比较少,不是它不好用,主要是不习惯,
毕竟从学电脑开始,到自己攒机、DIY什么的
都是Windows系统的PC,改成别的用就很难用顺手

拆下后盖的螺丝,直接拿下

后盖是铝合金的,出风口在屏轴那,毕竟这么久没清理了,好脏的

拆之前先拔掉电池排线

准备先取下风扇,但先要拔掉风扇上面的排线

拧下风扇固定的螺丝,拔出排线

风扇还挺精致的

螺丝固定的,可以拆开搞卫生。灰尘不算多,都是小颗粒。
一片片的把扇叶弄干净花了不少时间

拆掉热管。因为想给鳍片来个彻底一些的清洁,所以打算全部拆下来
,平时小灰小尘什么的其实用毛刷清理都够了

卧槽?核显这没硅脂?什么鬼

鳍片比较小,还没有我的食指粗,上面的孔快被灰尘堵死了
我擦干净硅脂后,放去超声波清洗机清理了

换一个耐用一点的硅脂吧,还是信越的7921.其他的我怕刚一开始效果很好,用一段时间还不如原来已经干掉的硅脂。
像这种“橡皮泥”硅脂,挤一小条出来,找个圆柱体的物体去撵平,可以做到又薄又均匀

热管烘干以后再装回,压上去的时候来回推一推,
让底面和硅脂接触更均匀一些

然后逆向,一点点全部都装回去。

外观搞一下卫生

开机有密码..本来还想装个AIDA64看看CPU到底是啥型号的

原机主来验收,貌似没那么卡了,这种机子一旦过热就麻烦了
本身CPU频率就低,还过热降频,不卡才怪

————————————————
然后是我自己的戴尔灵越15-5548,之前也在论坛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0314
买了也有好多年了,升级过一块1080P全高清屏幕、换过一块480G固态硬盘、加了一根4G内存
总体配置比上面那台MacBook Air高一些。即使升了级,价格也只有它的一半
最后因为性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换了一台中高配的惠普暗影精灵3

这台戴尔的电脑就淘汰下来,拿来看看文件什么的

最近打开屏幕准备看合同的时候,发现屏轴的手感不对,一侧掰不开的那种感觉
反正也要换硅脂清灰了,顺便拆开看看

粗看还没啥问题

直到我拧了一下这里的螺丝

有一颗螺丝滑丝了一样。弄不下来

发现好几个螺丝柱都开裂了。熔进塑料壳里面的螺母都有点松动的迹象。
这个拧不下来的严重些,螺母都跑出来了。
之前联想笔记本断轴的事情很多,我逛贴吧的时候看到有人说用丙烯酸酯结构胶去补最好
,螺母埋进去上面、周围再填一圈加强筋那全部填满。
24小时干了以后,跟焊上去的一样,还耐高温。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下单买了一支瑞士ergo牌的,
开始想买3M的,但太贵了,而且3M的耗材什么假货多,有点怕 就没考虑

网友A:
傻多戴居然也会断轴.....用久了塑料老化了?

网友:
戴尔的老电脑也经常出现屏轴故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傻多戴居然也会断轴.....用久了塑料老化了?

不管是什么牌子 这次PC+ABS的塑料壳 都是这么脆 一掰就断

网友(2019-10-24):
谢谢分享,学习了,苹果的机器好精致,就是贵。
塑料壳不给力,倒是遇到老联想本本是屏轴的金属支架脱焊的,去门窗店找不锈钢氩弧焊才搞定。

网友B:
联想的很多以前的本子也容易断轴,主要是塑料包螺母包得太省料。我不懂联想这是省成本还是自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很多以前的本子也容易断轴,主要是塑料包螺母包得太省料。我不懂联想这是省成本还是自杀。 ...

的确是啊,上次拆了同事MM的联想G50-70m,刚拆下来就发现螺丝柱是断裂的,周围塑料的加强筋给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啊,上次拆了同事MM的联想G50-70m,刚拆下来就发现螺丝柱是断裂的,周围塑料的加强筋给的太少了

这完全可以说是严重的质量问题,这种产品是不能允许上市的,就算上市了也得召回。

网友:
那个不是核显,是集成的桥部分,一般不怎么发热

网友C(2019-12-01):
不用开盖,压缩空气一吹全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开盖,压缩空气一吹全干净了

又一个被空压机理论毒害的.......不开盖鳍片里的堵死的灰能从反面跑出来?涡轮扇页上粘着的尘垢自己能掉下来,而且还不会破坏动平衡?失效的硅脂自己能变好?

网友C:
你想呀, 有进风和出风, 从出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从排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灰尘主要是 散热器, 其它地方 就看有没有 出风孔了

再说只要有压缩空气,灰尘都禁不出气压 向有出风孔出飞散出去, 所以 能明显看出 各处孔有烟出来
我同事那更强 吹出来的是黄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呀, 有进风和出风, 从出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从排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灰尘主要是 散热器, 其它地方 ...

你连最基本的道理都没搞明白。笔记本清理灰尘原则是要尽可能的把灰尘往外弄的,不是往里吹。你这么一操作,相当于把灰尘又吹回涡轮扇那里去了。笔记本的只有涡轮的上面有出口,灰尘怎么可能往进风口出来?不都在涡轮风扇的流道那积着么?这么做有可能还会弄的主板、键盘背面上到处都是灰,以后更难清理。再说一下,不管是苹果MacBook还是戴尔的灵越系列,这类超极本进风口和出风口都在屏轴那,倒U型风道,你的理论更是行不通……因为吹进去的风不会像回旋标那样转个90°再把灰尘带出来。

你如果在B站关注专门修电脑和几个up主,他们那些大神也不推荐这么操作,甚至还接到过几个个客户乱来,把含有导电性的粉尘吹进BGA封装的芯片下造成短路的案例。就算要简单维护的话,也是都是推荐用小功率的吸尘器去吸,并不是空压机对着电脑散热口瞎吹。最理想的方式还是散热总成拆下来,鳍片、风扇叶耐心一点点清理,反正都是用小刷子,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再换掉失效的导热材料,必要时候还要抛光接触面,这样没有任何死角,散热效果和噪音跟刚出厂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呀, 有进风和出风, 从出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从排风吹 进风就排出灰尘
灰尘主要是 散热器, 其它地方 ...

顺便说下,台式机能用空压机的地方只有塔扇的鳍片可以用,风扇那些还是要单独拆下来清理。主要是灰尘本来都在机箱或者散热器上的,这么吹都吹到主板上,那些插槽里要是进了灰尘,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再吹出来的。对着风扇直接乱吹的话,碰到那种带磁悬浮和陶瓷滚珠轴承的那种高级风扇,就等着买新的吧……运气好点的清理不到位,用久了页片动平衡不良有异响,运气差点吹时候的转起碰到异物直接打断。

网友C:
小白, 压缩空气吹了快10多年,
懂压力么?你只要压力进入本本, 压缩空气会向 有标准大气压的 气孔流动,自然达到了
清灰效果

导电粉尘? 那是特殊行业吧, 我们行业粉是导电, 因为粉体有 4氧化3铁,

另外 你认为家用环境 我是针对普通人,家用,
你要告诉我 面粉 矿粉厂的本本,那就算了
我门办公室洁净区 基本不用清洁本本的说

一般电脑本本 都是多进风孔的,  越高级 孔越多
如工作站,

还有一招, 吸尘器 ok吧
吹和吸就是2个方向 都能把灰带走

现说6kg 压缩空气 普通家用本本 几秒 就全干净了

当然有条件,拆了盖 吹那更快,
不过一般小白不会拆,
所以 就是对着进出风 吹几秒 就可以了

要知道 台式机也是压缩空气吹,然后接吸尘器,
原理都一样,
至少 速度快,还稳定

mac 本本特殊。所以进出风在一起

网友:
正常 除尘 看你钱多少了, 全拆下, 过超声波,然后再装回去,
这成本高, 当然清的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 压缩空气吹了快10多年,
懂压力么?你只要压力进入本本, 压缩空气会向 有标准大气压的 气孔流动, ...

呵呵,你说的骗骗小白还行,骗我就算了,翻翻我老站的帖子,虽然现在不做这行了,但2013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有笔记本清灰的帖子。空压机并没有你说的那么神,我当时也用空压机,但也只是把总成分离开后,鳍片用它吹尘的,主板脏了,附近若是没接口再用它吹吹,用猪毛刷 刷干净的风扇,旧硅脂擦掉 新硅脂涂上,烤机测试,无异常后装回去完成
原理一样?哪里一样?吸尘器完全不同了好吧!这玩意是暴力直接把鳍片的灰尘带出来,跟一点点抠出来的效果一样。你是在反向吹,让空气挤压灰尘,带出来。你说的乍一看好像没问题,但是我们谈的是笔记本,风道大不相同,不管是啥机子还不知道灰尘最后会往哪吹这不是很明显么?开盖再吹情况稍微好点,至少你还能看到灰出来,不会把灰尘吹到主板、键盘后面到处都是,问题是你之前可是建议不要开盖就能吹干净的哦,别忘了,而且这还是超极本,关着盖吹更没有那么理想的
另外,现在虽然像MACBOOK那样后盖整个拆下来就能维护的电脑挺多的,但都是些新机,按时间算,那些电脑情况并不算太脏。但真正要清理灰尘的,那些要从C面开始拆的老机器(像华硕V\X系列、戴尔老款灵越14、宏碁 全系),你几乎也要把电脑拆完才能看到风扇,不然没效果,既然都要拆,何不认真认真搞搞?特别是导热部分,你只说了清理灰尘,最重要的一步重新恢复导热效果并没有提到,空压机并不能解决硅脂失效、接触面氧化这个问题吧?

再说个刚刚提到的老问题,你用压力这么大的空气反向对着散热器去吹,要是在10年前,本身没什么问题,那时候的风扇都吵,弄坏了你也不知道。但问题是现在不同了,风扇远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密,甚至更贵,你还这么做无疑是在毁风扇!!!保养维护不是图快省事,几秒钟能搞完什么的,是尽可能的恢复到刚出厂时的状态,这才是目的

网友C:
行吧, 毕竟macbook 那种 算是扩展能力差的本本

扩展越强, 后边开的洞越多,
自然清就容易,

风扇精密算了 一个轴 一个线圈 一个轴承

我给本本换硅脂是2008年
目前本本都换过,
至于换硅脂的技术
我写了一个总纲

1 装好散热器 不能有溢出,所以验证 硅脂是否完美,需要装上散热器 再拆下,
2 硅脂都一样 粘的和希的 看品牌 硅脂老化会很慢,这种测试是 每年夏天最热跑烧机,如果每年烧机都是上下1度偏差  就说明硅脂是正常
3 上硅脂 有很多方法, 我自己的是稀的装针头在cpu表面擦 由于针头精度高,所以不浪费,不还布均匀。
当成 最经典 思民的指甲油,我自己也做了一瓶,就是毛刷一下就完美,
4 台式cpu 我喜欢的是中间一点, 然后cpu散热器 压上, 用散热器压着cpu  上下左右均匀推 这样 硅脂就完美了
本本这种弄好不行 没有空间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吧, 毕竟macbook 那种 算是扩展能力差的本本

扩展越强, 后边开的洞越多,

别拿超极本和普通的笔记本比,超极本是考虑到便携性和超长电池续航,毫无性能和扩展性可言的。而普通的,除了某个脑抽的“国际良心品牌”,喜欢把普通笔记本、工作站做成超极本那样的结构,美其名曰降低机身厚度,其他的要维护起来并不难,只看细不细心。
你要是拆过3、400一个的那种高端PC风扇,你会知道什么叫风扇也能这么精密,现在的风扇早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那种了。好点的风扇轴承和主轴最娇贵,特别是陶瓷轴承的那种,不像台达那种工业风扇用纸擦、用空压机吹都行,本来叶片就薄,设计的转速只有1300转不到,外部强行加压会让它飞速的转起来加速磨损,本来沾灰后最高也就二十几分贝的,这么一搞跟爱国者、乔思伯那些低端货一个样了。

硅脂你这么涂没错,但也要看类型,像信越这种“橡皮泥”不好涂的相变硅脂,只能像你涂台式机的那种,挤一点靠接触面去压平,这就不能掀开看了,有可能黏回去,严重的接触面还有空泡的地方,影响导热性能。碳化合物的那种摊平就可以了,很好涂。老化寿命的话,碳化合物的只有1-2年,可能还更短,像MX4、暴力熊那种半年就得换了,相变的比较久,只要不是大火炉的那种核心,3-4年甚至更久,我一般用的是这种,就如图上的那款信越7921

网友(2020-01-15):
不管啥吹,建议把风扇卡住,当然拆下来刷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