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兴光纤猫上这几个针脚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9-17):
求助光纤猫上这几个针脚是做什么用的光纤猫型号是中兴F402 8口猫

网友:
散热器高端

网友A:
JTAG和TTL,刷固件,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和TTL,刷固件,调试用

这个有线序吗?TTL5线的怎么接的? JTAG这个能不能给我个淘宝地址我好买转USB的设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和TTL,刷固件,调试用

谢谢,以找到线序,以进入到里面改好配置了,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