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中国电信天邑TY1208机顶盒拆解

楼主(2019-09-17):
咸鱼30元包邮的机顶盒,S905M方案,1g内存,8g emmc,2个usb口,1个tf卡口,1个hdmi,一个av/tv out,有ir遥控接收,带无线网卡(但是没驱动),买来刷博纳云的原机是安卓,广西电信的,懒得研究了,也没拍那个界面
下面请欣赏硬件拆机

正面外壳

背面铭牌

开盖,抠下散热片的样子,soc为S905M-B,左上小芯片是无线网卡,左下大的芯片是emmc,下面两颗是ddr3

特写

散热片有点寒酸

板子背面

接下来简要说说刷机,当时没有详细记录了。Armbian对于S905的不同尾缀的机器大多通用,一般只要修改dtb让指示灯正确即可。

拆完之后焊接ttl,然后找准时机按键盘进入,uboot那里打命令,从tf卡或者U盘先启动一个armbian(原本是给N1用的),我用tf卡,然后先把原厂emmc的内容dd出来做个备份以及提取dtb,不过原来没有分区表,比较麻烦,最后是用hex编辑工具搜索dtb的文件头才找到他的dtb文件,然后反编译成dts文件,找到led控制器相关的io口,找一份N1的dts给改了。改完的效果是在/sys/class/leds 里有两颗led的节点,一颗对应power,armbian刚启动是红的,进了内核一会变绿的,另一颗为博纳云状态灯,相当于N1上面那颗指示灯。
然后后面流程和N1的差不多了,按照正常刷armbian的流程,运行 install.sh 即可刷入emmc,然后并替换为修改后的dtb即可,不替换也没有任何影响,只是指示灯不对。刷完了armbian,uboot里启动顺序也会被更新,usb和tf的启动优先级高于内部emmc。Armbian测试没啥问题了我就去刷博纳云N1镜像,然后再手动替换dtb还有去 /etc/network/interfaces 写入mac地址(不指定的话会随机生成mac)。其实博纳云镜像一开始就可以刷,没必要刷armbian过渡,我这里只是先测试一下armbian正常否。好几天了,博纳云计算任务运行正常。
需要dtb可以pm我,内核大概 4.19 5.0 不要相差太大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跟俺家那个联通的差不多,一个月没看,前两天一开机就升级了,之后遥控功能都变了

网友:
905我认为还是不错的U的,,,电信大部份还是海思的

网友A:
楼主刷了armbian后无线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刷了armbian后无线是正常的吗?

没有无线,小厂wifi芯片没驱动

网友:
这个不错,905可以装emuelec玩游戏

网友:
之前电信送了个e760刷机后反应慢,后来亲戚送了个和楼主一样的,支持4k就懒得搞了,电信送的影视VIP不错,平时看看电影足够了,主要是反应快。

网友B:
家里两个这样式天邑的是海思芯片的,发热有些大,不晓得这两个哪个更好?估计这个可玩性高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无线,小厂wifi芯片没驱动

深圳芯之联的XR819/82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两个这样式天邑的是海思芯片的,发热有些大,不晓得这两个哪个更好?估计这个可玩性高点 ...

这个除了刷安卓的,还可以刷linux系统,可以刷游戏系统机啥的
海思的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深圳芯之联的XR819/829吧

sv6051p,查了下是南方硅谷

网友D:
跟俺家那个湖北电信硬件是一模一样,我错线刷天邑TY1208-Z S905M2(应该是S905M-B的)现在不开机TTL不跑马了。还能不能搞好谢谢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俺家那个湖北电信硬件是一模一样,我错线刷天邑TY1208-Z S905M2(应该是S905M-B的)现在不开机TTL不跑马 ...

线刷试试

网友:
线刷有问题啊

网友(2019-12-12):
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就是刷机的时候接上电源,再出错的话就多重试几遍,再试试断开恢复模式的短接,多组合尝试几次。

网友:
楼主很牛,我的s905M2刷机后用u盘/sd卡启动总是黑屏,估计是dtb文件不对。M币不够没法儿pm你,能不能把dtb发我一份儿(49219470@qq.com),多谢啦!

网友:
这机器刷完后能硬解h.265的片子吗?
盼望LZ能出一个详细攻略

网友:
能帮忙刷一下吗,一样的机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