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压电流表头其中一个电阻的疑问

楼主(2019-09-17):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8865
原帖在这里

请教一下高手,其中R4 是做什么用的。
P2应该接的是电流检测电阻,如楼主所描述,2mR的电阻
但是这里为什么要接R4 上拉,而且上拉为什么是拉到3.3V.
另外一个疑问就是LM358的失调电压一般都有几mV。
假设100mA的电流经过2mR的电阻,也才只有0.2mV 压降,
这个电压低于失调电压很多了,此时是如果保证放大的线性度的呢?

网友:
不知到你所说的,电压基本较准,倒是电流不准,把那个R6 180K电阻调整下基本满足需要

网友:
你先了解一下甲类功放,乙类功放,然后比较他们的优缺点。

检测电流的问题就能明白了。

网友:
估计上拉到3.3伏就是为了让358工作在线性区,这就解析了楼主的所有问题

网友:
拉的到3.3v吗,那明显是分压电路啊,是提升一点就几个mv而已,这样就可能正好跳过ad转换的低端,低端可能受到干扰较大,这样计算电流就更精确些

网友:
P2处有电流检测电阻,R4不会把358的输入电压拉高到3.3v的

网友A:
是为了准确检测0电流的,解决失调电压导致0电流无法准确检测的问题。270K和330R电阻会分压出4mV加到LM358同相端,刚好大于LM358 3mV失调电压典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为了准确检测0电流的,解决失调电压导致0电流无法准确检测的问题。270K和330R电阻会分压出4mV加到LM358同 ...

非常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