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数码管电压表

楼主(2019-09-17):
我有几个这种表头坏了,不显示,线路板上几个集成块都被打磨了,有没有那位知道型号,麻烦提供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单片机方案,不好弄!

网友:
单片机表头,修不了

楼主:
只能报废了

网友A:
5135表头,这款线性非常好,但走了一下线路发现不是传统的7107.芯片型号不知道,看楼主这和我的虽有小区别但方案和结构看起来其实是一样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56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35表头,这款线性非常好,但走了一下线路发现不是传统的7107.芯片型号不知道,看楼主这和我的虽有小区别 ...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那不是有个可调电阻么?转转试试

网友:
应该是烧了吧,单片机带程序的,换了空白芯片也没用。除非只是坏了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