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把1-2-3mm麻花钻头接支连杆,手动钻木头打孔,同心度如何解决?

楼主(2019-09-17):
连杆最好木头的,竹子也行,手感好,或为自攻罗丝打先导孔,为线路板打孔,夜晚开台钻影响别人,钻头与连杆同心度如何解决,最好把铅笔芯取出来。

应急为线路板打孔特方便,像铅笔最好,加个套,1mm钻头掉地上很容易断,已断过几根。

网友A:
用手搓的孔还要什么同心度?搞个充电钻或者小电磨不是更好吗?又不吵

网友B:
天啊,这在淘宝败一只简易的钻夹和一小电机行了,静音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搓的孔还要什么同心度?搞个充电钻或者小电磨不是更好吗?又不吵

正在做功放机箱,木头的,手搓不难。充电钻,小电磨没有,也未必好使。

网友C:
还是电机效率高
偶用的是电吹风里面拆的电机,12V,加个铜夹头,专打小眼

网友D:
活动铅笔,手捻钻,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啊,这在淘宝败一只简易的钻夹和一小电机行了,静音得很。

是啊是啊,现在拿着个四坑冲击钻转钻夹手搓,静音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钻杆中 增加块木条并连接拉绳 就可以变为 手压钻,效率更高。
这种设计 只要加上钻头  就是非常 ...

哈哈!台钻有,还没如此原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电机效率高
偶用的是电吹风里面拆的电机,12V,加个铜夹头,专打小眼 ...

现在的居住环境,搞铁机箱几乎不可能,没地方下锤,我背着铁占子拿块1厘板外面搞,不是铺设一新街道就是草地,也是没法下锤,所以只能甲板做,原来做的两个机箱太大,占班台面积,准备再做个微缩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活动铅笔,手捻钻,拿子。

手捻钻换钻头麻烦,准备做几把铅笔大小的,与游标卡尺放一起。

网友F:
海鲜那个39块钱的电钻,夹1mm钻头不是问题,声音也很小。

网友G:
一个充电手电钻应该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鲜那个39块钱的电钻,夹1mm钻头不是问题,声音也很小。

伞骨钢性不错的,也不容易断,前头磨成三菱锥,杆磨细,代替1mm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个充电手电钻应该很方便的

不想再买了,手电钻原有两把,借人了,要不回来,再买还是会被借走,不买了,手搓,最原始工具,一样干。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想再买了,手电钻原有两把,借人了,要不回来,再买还是会被借走,不买了,手搓,最原始工具,一样干。 ...

你是个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个好人!!!

我是自已动手派,喜欢唯一性,即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件一模一样的,自DIY的东西再丑也觉得漂亮,而且乐在其中。
尽管成本比买成品还要贵,也在所不惜,因为,了解原理而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坏的,最好,能做到极简,这是我的追求。
也因此,攒下一批工具,好朋友知道我这性格,缺工具就来家里拿。

网友:
我有时候是把钻夹头拆下来拿头用的

网友:
如果只是钻个PCB,牙科的风钻瞬秒

网友:
D个小钻吧,不管是电动还是手动的都行,假货宝也有手摇式机械钻,打孔要精准的话先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下,然后对着锥孔打就准了。

网友(2019-10-28):
引用 楼主:
哈哈!台钻有,还没如此原始。

见过做称的没?秤杆上的刻度就是用的这个,精准,细巧,灵活,轻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