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手电钻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9-17):
锂电池充电(没有拍清晰大图,只好度娘了一张一样的):

这是拆开之后的电路板:可以看到PWM芯片是:CR6228T

220V AC 输入,4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大电容滤波;

pwm芯片:

高频变压器,割缝两侧是光耦,配合431构成反馈电路:

网友:
输入滤波电路省了很多元件

楼主:
更正一下:第二章图片上的原件是LM358,做电压电流反馈用的!

网友:
简陋版的也就这样了,凑合用吧!

网友:
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2019-10-19):
是的,这样很良心了,没有直接给你正负极傻充就不错了

网友(2020-11-20):
比公模电钻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