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出门拿快递,捡了一块锂电池

楼主(2019-09-17):
前几天出门拿快递,远远发现地上有个蓝颜色的东西,像是乒乓球拍的把手,走进一看窃喜,有两根硅胶线,一定是电池咯。还好没有淋雨。测了一下,容量还行。大家给看看是不是动力电池?是不是能通过内阻判断?

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电压是4V,难道4节电池是并联

还是拆开看看,放心一点

果真是并联,中间是负极,两侧正极相通

保护板

先把电充满

然后以0.5A放电,放出7012mAh

这是终止一段时间的电压,有点回升

然后再用珍藏的金威澎充电,充进去6720mAh。

算下来6720/8000=0.84   损耗不算大。没想好往哪用

网友:
看样子是小黄车的电池

网友:
运气太好了
这电池组应该还是容量型的,不知道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看保护板就知道是容量型的电池了,动力就别想了,应该是充电宝的电池,壳子可能丢掉了。

网友:
不错,这个捡的有用,看来快递不要送到楼上还是有好处的的。

网友:
4节并联以0.5a放电,平均每节0.125a放电,单节标注容量2000mah,放电为0.0625c,放电电流太小,建议最起码单节到0.3c的放电电流测试,也就是单节600ma放电,4节2.4a的放电电流测试相对准确些。内阻大的电池你小电流放电和大电流放电容量会差很多。(补充,1w功率的手电放电电流还300ma呢,3w的就快900ma了,所以你这小电流放电测出的容量没有太大意义)

网友:
8205,只能是容量型电池了

网友A:
只能说楼主的运气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楼主的运气太好了

有一天我去丢垃圾,看到垃圾桶里边一个带塑料皮没开封的电动车锁,现在的人真豪,啥都仍。对了,还有一个厨房秤,拿回来装上电池就能用
看来以后我得加入捡垃圾大军

网友:
其他东西都比电池好

网友:
要是手头有一个类似罗马仕1万,5节充电宝焊接套件,正适合装上,多出来的一个空位,可以开孔内置一颗USB灯头加开关。我那附近连汽水瓶都被捡破烂拿没了。

网友:
这是充电宝电池,铝壳的。之前也捡到一个,一毛一样

网友:
恭喜,捡到宝贝了!!看PCB线宽,就知道不是动力型的了。

网友:
每节至少值4块钱

网友:
运气不错 我今天去电脑店要了一块笔记本电池 成色比较新 拆开是国产三无 6节有5节好的 容量吗一节才1500不到 看标识果然虚标了 本来想弄2节加松下台灯里的 无奈高度不够盖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天我去丢垃圾,看到垃圾桶里边一个带塑料皮没开封的电动车锁,现在的人真豪,啥都仍。对了,还有一个 ...

刚买了锁回来,发现车没了。算了,锁还能有啥用!

网友:
电池损耗不算大,用来改装还不错。

网友:
钓鱼灯里的?

网友:
羡慕这能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