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开机黑屏时间长,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17):
发帖机,P4 3.0G,内存2G DDR2,硬盘160G,显卡装了块亮机卡ATI X1300 128M,win10系统(1507)。日常操作流畅,但每次开机都要等一分钟以上才能见到桌面,win10logo加载完毕后会黑屏20多秒才出现那个小人。未装显卡驱动能开机较快,但鲁大师装了驱动明显变慢。打开鲁大师驱动列表有两个显卡驱动:X1300驱动和X1300 Secondary驱动,怀疑是驱动不兼容,但卸载重装后故障依旧。

网友:
都这配置了,你还想要啥自行车

网友:
估计是显卡和WIN10的兼容问题,显卡太老了,你都这配置了直接用集显啊,难道没集显吗?没集显就直接换套机器吧,就算买个差点的二手笔记本性能估计也比你现在这个好了

网友:
这台电脑扔地上都没人要,还P43.0这个发热大户!单核的还用win10,不是找抽么,上XP还马马虎虎!XP还得找老鸡专用的SP2版。

网友:
这配置1分钟算快速启动了。

估计装win更慢。

网友:
能开机就不错了,快二十年了,还想怎么样,

网友:
P4 3.0还装win10?老老实实装个xp吧,再不装个精简版32位win7还是可以的,跑win10是找虐

网友:
我也用的ati x1300 你win10还不加ssd?

网友:
这个配置启动时间正常

网友:
WIN10不行 换7或XP

网友:
俺的P4 3.0是05年配的....XP系统..好久没开机了........你还装win10.....能开机就不错了......

网友:
没固态别用win10,卡。降级吧

网友:
用w10还是还是算了吧

网友:
我试的win7 p31能装上
945不行
965没有试过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大神的回帖,我放心了。确定楼主是来炫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