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清洁过XBOX或者PS4光驱的吗?用什么清洁盘好?

楼主(2019-09-17):
最近光驱很脏了,盘拿出来上面一片灰尘一样的东西,有清洁过这东西的吗?用什么清洁盘好一点?

网友A:
皮老虎+软毛刷不要太好用,所谓的清洁盘就是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老虎+软毛刷不要太好用,所谓的清洁盘就是智商税

又不能拆开来清洁,自吸式的

网友:
我对清洁盘没有任何好感 以前还流行光驱的时候 有不少用户就是因为用了清洁盘 结果镜头刮花了 各种换小车
自吸也是能拆的啊 你那光驱难道是铆的金属壳或者超声焊接的塑料壳? 拆开就会变形? 还是动手能力差 不过 能力差的真别拆 自吸光驱小零件更多也容易掉

网友(2023-05-28):
吸入式的最好还是拆开清洁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