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请教一下,这几个排线怎么拆??

楼主(2019-09-17):
请教一下这几个排线怎么拆????
是相机里面的

网友:
拔出来的吧

网友:
仔细看,有的是可以上翻的,有的是自带一个小卡扣的

网友:
不是往外拔就是往上翘,或者是直接拔配线
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第一张,2个棕色往右边平扣出来,第二张,橙色往上面扣起约80度左右,

网友:
第一张是棕色往右拨出,其他是向上把褐色的翘起,然后拔排线

网友:
线卡子有翻盖的有滑盖的。仔细看就能明白。So easy!

网友:
放大镜戴着看,压线的原理就一清二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