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 元作 』新手问题,电脑软件CAD2016的使用!

楼主(2019-09-17):
『 元作 』电脑软件CAD2016的使用问题。
业务需要接触CAD 画图 ,
安装了CAD2016 ,破解激活都挺好。

下图导入的是别人作到图。标注有错误。
自己下载个高版本,这个CAD图可以打开。
想修改这里到字符标注,用了网上到教程,这个字还是改不了 ,

尝试改变颜色和字符,都无法操作 。。。

来请教大婶。。。我下载这个CAD2016为什么改不了这个图纸的字?
如何修改呢?
谢谢 !

网友A:
建筑行业的CAD图纸通常都会用一个叫“天正建筑”的软件来辅助设计,相当于AutoCAD的外挂。
用来简单查看和修改CAD图纸,可以到官网下载“T20天正插件 V4.0”,这个CAD插件。
安装完以后,某些显示不正常的地方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改字的话,分两步走,首先选中这个字(其实是“块”),用分解命令分解(图标是一个立方体小盒子每个面都散开的样子),然后选中文字,双击即可修改。
更改文字字高等属性推荐在右键-属性列表里面操作。
搞不定可以私信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筑行业的CAD图纸通常都会用一个叫“天正建筑”的软件来辅助设计,相当于AutoCAD的外挂。
用来简单查看和 ...

谢谢坛友,请教:这个CAD2016 要安装T20天正插件 V4.0才可以修改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请教:这个CAD2016 要安装T20天正插件 V4.0才可以修改吗 ?

分解命令能分解的话就不用安装插件,安装插件主要解决图纸内容显示不全的情况。

网友:
跟天正无关,可以试试能否分解,不能分解干脆删掉重新编辑,或者将该图层隐藏

网友:
是不是整体的块,可能需要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