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钢网问题

楼主(2019-09-17):
16位ddr3内存颗粒bga96各位都用什么植锡网,某宝12件套能用吗?我买了一个单个的5块钱的那个,不能用,一吹就变形,太薄,当中都起球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还有风速  吹浆的温度控制200 风速1.5左右就好

网友:
温度太高,板子太大,自己用风枪的一定要买小钢网,别买这种的,这种是专用的

网友:
均匀加热 风枪吹的时候画圆圈,温度低一些

网友A:
买两块钱一个的那种小钢网,那种厚,不会卷

楼主:
ddr3没有就96球的,ddr2-3是96球的,是用这个钢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块钱一个的那种小钢网,那种厚,不会卷

ddr3钢网没有96球,DDR2-3是96球的,是用这样的吗?

网友B:
请教一下flash用的钢网用多大的锡珠,还有emmc的

网友:
买钢网,孔周围那个钢板面积越越好,越大,钢板加热的膨胀越明显,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你这个可以自己加工下,用砂轮切割片,就把中间那个切下来,网孔的四周围留3-4mm的钢板就可以了。

网友:
吹的时候别直对着钢网,要斜着吹,风嘴离钢网近一些,然后使劲往倒放风枪,应该会好些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我是买植好球的

网友(2020-01-08):
温度不不能太高, 先把周围铁皮预热一下,然后吹就好了

网友:
这种钢板带有磁性

你先用水口钳把外圈剪掉,然后吹焊时,底部加强磁铁吸住,就不会变形了

如果还是不能掌握,就买夹具版本,直接固定死,不会受热变形鼓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flash用的钢网用多大的锡珠,还有emmc的

通常0.4到0.45都可以

不过我都是刮锡,基本不用珠

网友:
随便一种网都行,3元5元都ok的,主要是锡浆不要太干或太稀,如果面积大,先加热一下中间,以免起鼓,还有就是钢网要用洗板水彻底清洁

网友:
建议内存值锡用锡球,用回流焊法!!加热板网上有普通的有几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