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SY6912板子,支持1-3串三元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9-09-17):
SY6912板子,支持1-3串三元锂电池充电

N为数量,要焊好的拍7*N个,要没焊的拍5*N个。板子最高电压输入23V,不要超压使用,会炸的。通过改跳线来更改电压,改电阻来更改电流 默认是2A的。可以提供电阻自己改0.25-2A,MICRO母座需要自己焊 ,可以提供焊好的和没焊过的拿回去自己焊。没焊过的是指全散件,IC电容,电阻都要自己焊。焊好的700M 没焊过的500M 要几个拍下商品的倍数。不拍邮费不发货,还有退款只能退回85%,因为我被税了5%还有退款帖子要扣10%的  邮费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620

R3,5,6,7应该贴4片0R050的电阻,改成了贴两片0R025的

网友:
布局布线还挺好
焊的差了点

网友A:
      100币 一个
怎么到下面就变成:
焊好 700币 一个?
没焊的 500币 一个?
邮费也没说明白,可能有好几种说法!坛友最怕不确定性!
1.   100币一个 指的是什么?
2.   没焊的500币与100币的什么关系?什么区别? 就是为了区分焊好的和没焊的?
3.   邮费要确定,几个之内,要拍多少币。这样大家心里有个数。

网友B:
是否只能给三元锂电池充电?18650或其它充电截止电压也是4.2V的锂电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币 一个
怎么到下面就变成:
焊好 700币 一个?

要那种就拍各自的数量啊,不然没法区分500和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只能给三元锂电池充电?18650或其它充电截止电压也是4.2V的锂电能用吗

这个截止电压是4.2的,可以改成8.4  12.6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截止电压是4.2的,可以改成8.4  12.6

1. 实物图片电路板有C5,电路图没有,散件里有没有C5? 另,请问散件电容都有位置说明的吧
2.充电输出侧,有个电容符号,是安装什么滤波电容的吧?但2个引脚焊点都在GND上为何。3.这是降压型电路吧?!请教输入电压有什么要求,比输出充电电压高多少V的范围为宜

打算拍2套散件,所以打扰。本人老白,问题有点菜,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实物图片电路板有C5,电路图没有,散件里有没有C5? 另,请问散件电容都有位置说明的吧
2.充电输出侧, ...

C1 C5 是10UF    那个GND固定座子用的,一般都是这样子设计的,这个座子需要自己买,我没有准备,因为我都是直接焊线上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1 C5 是10UF    那个GND固定座子用的,一般都是这样子设计的,这个座子需要自己买,我没有准备,因为我 ...

谢谢回复!明白了

网友:
有支持4-5串锂电池充电的吗?

网友:
这焊工确实有点

网友:
木有见均衡,差评

网友(2019-12-13):
如果焊的不焊的都要,是不是拍35*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