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台铃电动车 电机轮子 打开看看(安乃达驱动技术)

楼主(2019-09-17):
有个台铃的轮子,插头那边被我剪掉了,再重新接回去没多大意义了。打开看看吧。不知道多少w的,上面一圈磁铁也拿不下来,不知道怎么拿下来。一拆开一边旁边的磁铁就把转子吸偏了,也装不回去了。没用了丢掉。留下一圈磁铁。

不配字了,今天身体不精神,凑合看吧。早早睡觉了

网友A:
绕线有些乱,品控不到位呀,其实品控到位省下来的漆包线成本就够品种的成本了。

网友:
生锈很多,建议换一个新的电机。铜线圈可以切下来卖废品,铝线圈算了。磁钢一般是厌氧螺纹胶粘上去的。永磁电机的装配,一种是螺丝有锥度自动定位,另一种生产的时候,转定子之间加了非磁性金属片定中心,装配一边盖子后取下定位片,然后装另一边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绕线有些乱,品控不到位呀,其实品控到位省下来的漆包线成本就够品种的成本了。 ...

这线绕得的确乱了点,绕整齐一点线可以短一点,有可能用的小厂电机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磁核动力吗?

网友D:
昨天拆我小电动的电机磁钢吸转子夹手了,手指感觉有点肿胀了,但没破皮没淤血,现在两食指还不敢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传说中的磁核动力吗?

哪说了磁核动力了,这么小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拆我小电动的电机磁钢吸转子夹手了,手指感觉有点肿胀了,但没破皮没淤血,现在两食指还不敢用力 ...

我一开始定子也拿不出来,压半天不小心啪一声夹到自己手

网友:
强磁好拆,锤子,钎子伺候就行,一砸就下来

网友E:
现在的电机真的不咋地 磕不好 不是盖子裂了就是中间的架子变形 没有老电机结实  楼主本来能卖个几十块 磁铁去掉得少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机真的不咋地 磕不好 不是盖子裂了就是中间的架子变形 没有老电机结实  楼主本来能卖个几十块 磁铁 ...

扔掉了,留下来一圈磁铁

网友:
的确不错,铜线的

网友:
据一个收废品的说,里面的磁铁是最贵的

网友F:
我就想知道手机用的怎么样?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绕得的确乱了点,绕整齐一点线可以短一点,有可能用的小厂电机

别的不知道,安乃达就是这做工,我电动车也是安乃达的电机,换轴承拆开过,绕线跟着一个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想知道手机用的怎么样?关注中!

红米手机?当普通手机用,不玩游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米手机?当普通手机用,不玩游戏。

谢谢!我也不游戏,准备双11在入手。

网友(2020-02-07):
请问那个轴承是什么型号的?我家的台铃电动车前轮轴承坏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无法买配件

网友(2021-02-24):
安乃达的电机,质量也是不怎么样!

网友:
请问这是多少极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