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T-PR-0C充电宝3串结构 琴弦

楼主(2019-09-17):
顺手捡的充电宝,本以为是个垃圾,拆电芯用,结果拆开一看,舍不得拆电芯了。
居然是3串结构,不拆电芯了,留着以后另作他用吧。

正面平平淡淡,没有出奇之处。

把电量指示灯做在了logo背面,设计的很新颖。这种2次注塑成本高,多数充电宝不采用。

充电输入采用了2种接口,因为制造的时间早,那时候还没有普及type-c口,所以就用了miniUSB和microUSB两种接口。

背面是铭牌,标注了常见参数。

拆开就感觉怪怪的,电池怎么是颠倒着放的,一般充电宝的正极都是朝向一边的。

3.7V2800mAh估计是那时候最高容量了。
电芯上写着CMICR18650F8,单颗电压为3.7V,电量为2600mAh。经查,厂商为深圳创明,创明电芯的品质也是经过苹果认证的。

好大一块PCB,板子正中是主控芯片。下面空位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扩展。

主控芯片特写。

取出主体,背面元器件还是这么多,下面还有一片场效应管的焊盘是空的,

右侧4个LED的驱动,采用了经典4比较器。

左侧4个LED的驱动,也采用了比较经典的LM339这个4比较器。

9颗LED合影,最左侧的LED是电源指示,不参与电量指示;
左二LED为红色,表示充电宝容量已经接近放空。

插口附近是升降压电路,充电的时候升压,给3串锂电池充电。
放电的时候由3串锂电提供的12V电压降压到5V。
这样设计电路复杂成本高,但是放电效率容易做高。

插口电路特写。

撕开绝缘纸,确实是3串结构。

先短接表笔,看看电压档是否归零。
短接表笔之后显示8微伏,基本不影响测量结果。

电池连接主板的2根线电压12.3505V,证明确实是3串设计。
朋友送的万用表,还拿到上海计量局去验证准确度,然后回来测的最多的居然是锂电池。。。

充电宝按键,作用就是按一下,电量指示灯点亮几秒,方便查看电量。

左侧USB接口接了4颗电阻,用以给苹果设备识别。

右侧USB接口也接了4颗电阻,用以给苹果设备识别充电器用。

已完结,暂时没打算出续篇,谢谢观看。

网友A:
那一片空焊盘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一片空焊盘啥用处?

原设计被精简,或者是2套方案选一套,所以空了很多焊盘。

网友:
以前芯片效率低,尤其是大电流升压时,做成降压的效率高点,品胜这样做的多

网友:
这电路板真是下了本钱了,不多那两个镍带靠的好近。

网友B:
12V端接服务器拆机风扇,风力比任何充电风扇强不少,放在玩具车上自己会推动,也可以接QC2快充手机等。我以前买过品胜LCD的7500毫安时,也是三串联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端接服务器拆机风扇,风力比任何充电风扇强不少,放在玩具车上自己会推动,也可以接QC2快充手机等。我以 ...

品胜常见的是2串,3串我还真没拆到过,长见识了。换上3节高倍率电池,那就随便接东西了。

网友:
手头有个这牌子的老充电宝,还自带二插头,就是容量低一些,只有3000mAh,还不能自动出电,要手动长按按钮开启,输出也低,每个只能出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品胜常见的是2串,3串我还真没拆到过,长见识了。换上3节高倍率电池,那就随便接东西了。 ...

4节品胜早期的有不少2串联,后来的新版本改成并联。2节的偶尔有2串联,大多数并联。3节没屏幕易充有并联版本和3串联版本,估计是不同厂家的解决方法。3节LCD液晶数显款我只收到一个,拆开也是3串联,网上好像没人拆过其他版本。3节串联版本,换3节高倍率电池,可以接路由器和电脑风扇等,如果接电动工具的话,需要不过保护板直接电池输出,避免一用保护板过流保护,然后充电激活等麻烦。

网友:
确实挺不错的,看得上设计者和厂家都是有追求的。

在2011年应该算得上接近顶级的充电宝了

网友:
34970 好高端的样子

网友:
2011年,确实好老了,谢谢分享。

楼主:
打劫来的,本来是3台,我只扣留了一台,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