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西铁城GPS卫星对时手表,可能是最便宜的卫星表?

楼主(2019-09-17):
西铁城 CC3038-51E 属于新推出的卫星计时系列:SATELLITE WAVE GPS FREEDOM。 具有世界上最快的GPS导航卫星计时信号接收速度 - 最快3秒。40个时区的世界时间、剩余电量等级显示、接收GPS卫星信号校对时间、万年历、日期显示、星期显示、感光亮度等级指示、夏令时显示、电池能量不足指示、防止过度充电、指针修正、40个世界城市时间显示、JIS1型防磁、撞击侦测、光动能节电等功能。直径:44MM、厚度12.5MM。100米防水。

CC3038-51E蓝色、CC3035-50E绿色、CC3039-08E红色,三款功能一样,外观颜色不同,都是不锈钢材质。

CC3005-85E是蓝宝石镜面,机芯与上面三款相同,都是F150机芯(中文说明书

对卫星表不了解,感觉是比电波表更强大的存在,价格方面,3500元以内都可以搞定。先找了说明书来过瘾,发现操作比较复杂,不够直观,年纪大了有点驾驭不了。是否有用过卫星表的坛友,分享一下心得。

网友:
看着好复杂,界面不友好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戴我二百块钱的卡西欧吧

网友B:
不好看,对于无法收波的地区比较友好,对能收波的地方感觉意义不大。那个gps定位是啥意思,也没显示屏啊

网友C:
3.5K不如上松拓/Garmin了

网友:
很鸡肋的东西。带着这个装B效果不怎么样吧

网友:
文员的老公买了个佳明表,好像1200多,一年多点不显示了,白屏;我让她找售后,说让寄过去,然后说维修一下600多,直接说不要了。

网友:
性价比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K不如上松拓/Garmin了

搜了一下介绍,松拓是彩色显示屏,待机时间太短了,也没有光动能。因为主要考虑看时间用

前两天看论坛里有一张拆机图,感觉做工一般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007

老站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43412

网友:
最便宜的GPS授时手表应该是EZON A01、02、03系列了,300左右。不过做工用料嘛,和迪卡侬100左右价位的没啥区别。
其实如果要求不是那么极至精准,只是懒得在手表上一点点调准正确的时间,卡西欧之类的电子手表老牌大厂还有类似
S110-1A那样的蓝牙APP授时的,手表连接手机APP,同步一下网络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老吉表行: 电波对时的优势是成本较便宜、且芯片可以做到很小,因此最小的电波表已经只有38MM了;劣势的话是对时受距离和干扰的影响较大,距离河南商丘1500KM内的地方才能对时,比如新疆西藏就基本不可能成功,海南也会比较难,广东广西要晚上11点以后到高楼楼顶才能勉强成功。

老吉表行: :GPS的优势全球各地都能对时,只要是能看到太阳的地方;您说的西铁城自动对时功能,第一和第二代GPS机芯是不能的,第三代也就是F150、第四代的F900,都是可以了的,会自动识别你如果有N天没有对时,然后你晒到太阳5秒钟以上,就会自动对时。
(西铁城的卫星对时比较好认,型号是CC开头的就都是卫星手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好看,对于无法收波的地区比较友好,对能收波的地方感觉意义不大。那个gps定位是啥意思,也没显示屏啊 ...

这个GPS应该是对时功能,不是定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GPS应该是对时功能,不是定位用的。

他最后一张图不是写的,按右上角四秒卫星定位,右下角两秒卫星授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GPS应该是对时功能,不是定位用的。

F150第一代机芯不能定位,只能固定接收一颗卫星的时间,所以可能需要人工调整时区,第三代机芯已经可以接收位置和时间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戴我二百块钱的卡西欧吧

可怜我带的是小学鸡电子表,四位那种,10元钱

网友:
松拓/宜准之类的就是运动手环+GPS的结合

网友:
早一阵入了个华为手表,感觉比这玩意好用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