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即拆 48v165F法拉电容组

楼主(2019-09-17):
准备组一个法拉电容的车用应急启动电源,购一块 48v165F法拉电容组,足足有15Kg到手即拆
保护板外壳上有一个红黑绿白四线的插头

保护板上有一个21线的插头和电容排连接,其中有2根连接电容排内部的温控电阻

保护板固定在铝壳上

有导热垫

导热垫下18个相同的保护模块,编号A-R,每块模块有一枚IC(估计是431) 莫氏管和5个三极管组成

这个6脚的IC可能是光耦

光耦外围有一三极管和几片电阻

每个模块由3个引线,18个模块和电容连线图

如果6脚的IC是光耦,整个电容组连线示意图,温控电阻大约10K,25度时。加热到30度时约7K

电容排和坛内其他网友拆的一样。
测试:到手整组只有12.4v,接48V充大约10分钟断电,电压46.9V,24小时后,掉了3.6v,第二个24小时掉了1.7V,18只电容电压比较一致,相差最大不超0.03V
放电后拆成3排,每排6只测试其中一排:接13.85V电源2小时后断电,静置10几分钟后测电压13.81V并计时,第一个24小时后是13.61v,折算漏电电流为1.16mA
第二个24小时后电压13.48v,折算漏电电流为0.75mA。第三个24小时后电压13.41V,折算漏电电流为0.41mA,第四个24小时后电压13.35V,折算漏电电流为0.35mA,
第五个24小时后电压13.29V,折算漏电电流为0.35mA。后面继续测量中

计划6只做个随车应急启动电源,每周补一次电看来没问题。
后记:应急电源包装好后重新测试,连续启动六次都是秒启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extra=#pid1748597

网友:
需要定期补电的太麻烦了,直接并到车上电瓶应该好点

楼主:
分析模块保护板原理,每个模块限定每个法拉电容不超压,估计超压时莫氏管导通旁路电流,同时通过R11 R16或R17使三极管导通,光耦连接的白黑线输出控制信号,超温由绿黑线输出信号。红线空。

网友:
接太阳能电池,有阳光就能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模块保护板原理,每个模块限定每个法拉电容不超压,估计超压时莫氏管导通旁路电流,同时通过R11 R16或R ...

可以做3个

网友A:
不错,咸鱼上看好久了,最近价格好像比较便宜了,这种圆的有看到180包邮的,方的比较贵,200不包邮,准备做点焊机和汽车启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咸鱼上看好久了,最近价格好像比较便宜了,这种圆的有看到180包邮的,方的比较贵,200不包邮,准备做 ...

正好贴主只用6个,还有12剩余,赶紧下手

网友:
用来做点焊机很猛啊!

网友:
这玩意儿花了多少钱?最大放电电流有多少呢

网友B:
200块包邮撸了一块回来,回来0电压,经过充放测试,组合了2组,充到16v静止放一个月还有15.5左右,另外一组有2个自放电严重,一个礼拜就快接近0了,只能放弃,

搞了一组放座椅底下用25平的线直接接启动机,车子电池只做车子电器供电,启动车子嗷嗷叫的,一点不拖沓

网友:
我也入手了,一组做了车子的启动电源,,充电1.38放置15天下降0.2左右,有需要的可以联系,90不包邮了

网友:
哪家买的?有写哪年生产么?直接做在舱内,外包隔热,行么?应急电还是铁锂方便点。一年充1,2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块包邮撸了一块回来,回来0电压,经过充放测试,组合了2组,充到16v静止放一个月还有15.5左右,另外一组 ...

单独接起动机么?怎么充电?有简图么?
18个的,第三组呢?

网友:
把制作过程发下来,我也照着去做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独接起动机么?怎么充电?有简图么?
18个的,第三组呢?

接个延时继电器啊,车子acc通电后一分钟接通电瓶与电容,第三组废了啊,只有2组能用,实物图暂时没有拍,有空拍一个

网友D:
好帖子,谢谢分享 楼主那个保护板是不是可以切成小块单独使用?如果可以怎么连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子,谢谢分享 楼主那个保护板是不是可以切成小块单独使用?如果可以怎么连线呢? ...

保护板上每个模块都是独立的,可以随意分割,每个模块有三根引线,两个接电容正负极,另一个是过压时输出

网友:
法拉电容看了好久,一直想买,
但是想想体积和重量,额,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个延时继电器啊,车子acc通电后一分钟接通电瓶与电容,第三组废了啊,只有2组能用,实物图暂时没有拍, ...

......................................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上每个模块都是独立的,可以随意分割,每个模块有三根引线,两个接电容正负极,另一个是过压时输出 ...

谢谢,期待你的补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