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展示一下我的批头收纳座

楼主(2019-09-17):
最近找到一块泡沫板,看起来挺结实,于是又是划线又是打点,整了个批头收纳座,就是这样一块泡沫板

整成批头收纳座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累,繁琐……

然而用的时候简单啊,随用随取。毕竟批头种类太多,全扔一起的话,要找一个合适的批头就跟困难了

网友B:
太占地方,效率低

网友C:
这种材质太差,越用越松还容易掉颗粒。最好找那种像海绵一样有弹性的,而且应该切块后放到一个盒子里,方便收纳。

网友D:
我都是用旧眼镜盒分开装的。你做的这个太占地方了。得有自己的工作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占地方,效率低

占地方是肯定,只是效率低从何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材质太差,越用越松还容易掉颗粒。最好找那种像海绵一样有弹性的,而且应该切块后放到一个盒子里,方便 ...

这种东西不好找,一般的包装箱都是用的泡沫,用泡棉的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用旧眼镜盒分开装的。你做的这个太占地方了。得有自己的工作台才行。 ...

话说,这得占用多少眼镜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这得占用多少眼镜盒?

近视,一年两个配两个眼镜,盒都用不到。就用了装批头了。一字一个盒,十字一个盒,六角一个盒,异性一个盒。

网友:
不喜欢泡沫,久容易掉渣,而且不坚固。

网友:
可以不错很好

网友:
用EVA板搞,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