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搭了个RDA5807FP收音机玩玩

楼主(2019-09-17):
        最近没啥事,看完孩子作业了就有大把的时间。翻翻零件发现自己有一些东西没有拆包,拆着拆着就发现了这货——RDA5807FP收音机芯片。
        电路图按照网上找的线路搭的,效果还不错,用耳机作为天线能收个7~8个台,加个稍微长点的天线本地所有台都能收到,而且耳放声音不低,给耳机串了个47欧姆的电阻声音才小了一些,总体感觉满意。看了资料还支持单片机控制,过两天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A:
配服,什么都有现成的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线路,现在这芯片功能真强大。

网友C:
这个芯片的音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服,什么都有现成的

就是呀,没diy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线路,现在这芯片功能真强大。

还有个多波段的芯片也简单,过段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音质很不错。

音质还可以,听说akc系列的不错。

网友D(2019-11-03):
看不懂电路图,电容和电阻都什么参数啊那个104,102都代表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电路图,电容和电阻都什么参数啊那个104,102都代表的是什么啊

104代表10后面有4个零,104=100000,换成电容就是100nf,也就是0.1uf,102以此类推。基础知识我也是自学的,你也多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04代表10后面有4个零,104=100000,换成电容就是100nf,也就是0.1uf,102以此类推。基础知识我也是自学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绝对是高手

网友E(2021-05-12):
不是很明白,网上下的数据手册显示7,8脚是I2C,没提到7,8脚搜台
但我现在的板子现在也是和楼主一样的上下搜台
难道这芯片同时支持两种方式

网友(2021-07-09):
引用 网友E:
不是很明白,网上下的数据手册显示7,8脚是I2C,没提到7,8脚搜台
但我现在的板子现在也是和楼主一样的上下 ...

是的,很奇怪的芯片,6脚模式切换,试过才知道,我把单片机控制的定频机,改了直接按键控制。

网友(2023-08-15):
灵每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