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35的48v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9-18):
楼主买了辆叮当出行电动助力车,卖家送了个充电器,外观看起来还行,输出电压也挺准的。
但是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这充电器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吧
把共模电感,大电容,输出整流二极管,外壳拆下来,其他的躺垃圾桶去

电池充电口改一下,输出整流二极管就接在充电口防放烟花

唉,自己掏钱重新买了个充电器

这是卖家的宣传图

里面的线路板有点简陋

外壳倒是挺厚实的

8字电源口

指示灯

电瓶插头

主滤波电容

输出有保险管

把线路板抽出来
抽不动??
哦,对了,两个管子固定在外壳上,还好没使用暴力,不然就凉凉了

变压器块头挺大的,54.6v2a应该没有虚标
7小时后还要上课呢,早点睡觉,溜了溜了,线路板背面就不拆了

楼主:
emmmm图片有点乱了,各位看官谅解一下哈

网友A:
新买的这个还不如原先那个脏的,原先那个起码是大牌原厂级的做工和用料,新买的这个就是杂牌淘汰货,省了好多东西,而且充电器都是跟车的,杂牌这种立式的高频变压器不抗震容易断脚断线,现在的充电器都是卧式的也就是你那个脏脏的充电器那种样子。
趁早退货,还有这种杂牌充电器用金属外壳雨天容易被电死。

网友:
铝壳好看 做工一般 还不如找个好货改个 用起来放心

网友:
做工太差了,把原来那个搞干净用还比新买的好。起码原来的连emi都没省。电池加个二极管就有压降了,可能导致电池充不满

网友:
翻新货一个

网友:
之前5元包邮的都比这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这个还不如原先那个脏的,原先那个起码是大牌原厂级的做工和用料,新买的这个就是杂牌淘汰货,省了好 ...

有道理。。支持

网友:
楼主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原来的脏点,至少中规中矩,没简料

网友:
其他不谈了,电动车充电器不要金属外壳的,容易被电死.
现在不但是充电器,连电动工具都塑料外壳了
最主要就是安全.

网友:
把原来脏的清理干净还是不错的,浪费了。

网友:
原来那个做工可比你买的好很多啊原来的虽然是二手货

网友:
我在看了一半帖子的时候就能知道大家的评论内容了,新不如旧。

网友:
想必背面一定有一个3842和一个控制充电过程的单片机,当然也可能没有,锂电池么程序不那么重要,截止电压比较关键

网友:
其实白送你的那个年轻时候真正是个不错的,最少EMI还是有的,而且散热片也不小,看风格像西普尔,你新买这个未必有原来的好,原来那个人清洗检修一下还是能顶一顶的,这个新的就是壳好

网友:
铝壳散热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原来的洗一下比你这个新的强

网友:
便宜的用不住啊

网友:
楼主嫌人家脏啊?旧的好歹也有个共模电感,做工比新的好,竟然扔掉了买个垃圾

网友:
原来的好于新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