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废微波炉不要只想着变压器 这部分也能利用

楼主(2019-09-18):
在电源模块输出处接上5V电源或usb就行了 每个微波炉不一定电压一样 门开关的线短接
然后按触摸按键 就可以当定时器 时钟

网友A:
找了半天,发现没有这东西怎么办,只有个机械旋钮。。。。。

楼主:
用锂电池也能工作

网友:
用在哪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发现没有这东西怎么办,只有个机械旋钮。。。。。 ...

老式的是机械定时,向哪找楼主那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这个定时器体积太大了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控制板我有一个 ,能当时钟还可以 。格兰仕的

网友B:
我的微波炉坏了,机械的。是修修再用,还是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发现没有这东西怎么办,只有个机械旋钮。。。。。 ...

扭的那个也可以的,接220

网友:
楼主,你镜头盖忘记取下了。

网友:
我家的倒是数字式的,但打雷打坏了,好几个按键不能用,不能调整时间,但其它功能正常

网友:
楼主,我明年才到48岁,现在就眼花了么?

网友:
楼主这照片拍得害我以为是自己撸多了眼花呢

网友:
在大神眼里,任何一个电子垃圾都是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微波炉坏了,机械的。是修修再用,还是买个新的?

买新的划算,旧的拆了做点焊机

网友C:
做定时器用不知最大能到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微波炉坏了,机械的。是修修再用,还是买个新的?

我也买好多年了,开关不灵了,一直放着,也没有修,总觉的没多大用处

网友:
这个微波炉面板的电路板部分 曾经我也有一个,让我拆下led飞线 做了一个 电子表(led垂直于PCB了)。因为到手的时候就没面板,也就不知道怎么设置时间。没法子,就按默认加电显示的时间给它通电。。走时还是挺准的。。不知道楼主这个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定时器用不知最大能到几分钟?

最大9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半天,发现没有这东西怎么办,只有个机械旋钮。。。。。 ...

旋钮不知道怎么玩 5V 12V都不行